不锈钢宝塔接头跟尼龙管怎么铆接

楼主(2016-09-01):
不锈钢宝塔接头跟尼龙管怎么铆接.
我们想做个夹具怎么把他铆合.热水热管试过不行.
宝塔接头尺寸最大外径φ7.49、尼龙管内径φ6,外径φ8.
请问用什么工艺铆接上去。
我想做个夹具

宝塔接头1

宝塔接头1

宝塔接头2

宝塔接头2

网友:
把尼龙管先加热,然后把宝塔推进去,看看可以吗?

网友:
为什么要铆接?把尼龙管加热后套在宝塔接头外面不可以吗?怕尼龙管脱落的话可以套好后再加个管箍固定好就行了,8公斤以内的压力都不可能脱落的

网友:
这个管接头是要用软管来接的,个人认为还是用软管将两者连接起来;尼龙那边可以加工出外螺纹,与管接头连接;不锈钢这边,软管套进去,用箍紧了。

网友:
热套+密封胶+抱箍

网友:
宝塔是直接插软管的啊,不用的话自己做一个法兰盘焊接在两个管子上就好了啊

网友:
之前我们有做过宝塔接头插入尼龙管子,都是直接插的,没有热处理,也没用卡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