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座的设计与什么有关?

楼主(2016-09-01):
如图所示的这样一个固定座(红色的是光轴):
(1)设计时需要考虑什么?
(2)上面用于套着光轴的那一段长度和什么有关?计算公式是?
(3)现在固定座里面是套着光轴,那么是在下端打一个孔放入插销比较好,还是我固定座的孔留一点空隙直接插入光轴比较好?(空隙的尺寸如何确定?)
(4)套着光轴那一段的厚度要如何计算?
(5)你们是如何从米思米下载选型手册?

网友:
光轴固定座可以买到的啊

网友:
类似的护栏座多的很,一般直接根据你选的管径,选就是了,计算到没计算过,

网友:
这种问题,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第一,你设备整体好歹看一下,单单四个管子,四个套子加四个座子能干啥;第二,工况都不说设计个锤子

网友:
这一款光轴固定座不错,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A:
米思米选型手册从官网申请,以公司的名义。固定座根部建议加大圆角

网友B:
(1)设计时需要考虑什么? 受力
(2)上面用于套着光轴的那一段长度和什么有关?美学
(3)现在固定座里面是套着光轴,那么是在下端打一个孔放入插销比较好!
(4)套着光轴那一段的厚度要如何计算?2mm
(5)你们是如何从米思米下载选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设计时需要考虑什么? 受力
(2)上面用于套着光轴的那一段长度和什么有关?美学
(3)现在固定座里面是套 ...

谢谢你的回答。我还想问一下光轴的直径与什么有关?(就是光轴的选型问题)。我想应该与受力有关,如果只是5kg,需要这样四根光轴还是直接两根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只5Kg二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米思米选型手册从官网申请,以公司的名义。固定座根部建议加大圆角

米思米手册可以从官网申请,纸质版的吗?

网友(点评):
试过就知道,何必再问?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还想问一下光轴的直径与什么有关?(就是光轴的选型问题)。我想应该与受力有关,如果只是 ...

管径的大小应该如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