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下锥孔配合的话题

楼主(2016-09-01):
现在有不少紧凑型的减速箱,为了传递大扭矩,在孔轴配合时,会选择锥孔过盈配合。过盈配合看可以理解,毕竟简单的平键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力,但是圆柱孔也可以啊。而且圆柱孔还好加工。为什么要采用锥孔呢?
个人思考之后觉得有以下几点原因,也请各位大侠参与讨论,能获得更多提示。
1、锥孔配合压入距离短,同样过盈量,同样的配合长度,相对于圆柱孔,锥孔过盈配合部分的行程很小。极容易安装,又容易拆卸。对表面损伤还小。
2、自动找正。锥孔配合在压入过程中,不容易向圆柱空一样。发生偏斜,导致无法安装。对装配要求较低。
3、可反复应用。过盈配合损坏,只需要使用相同的压入力,还可以形成达标的过盈配合。
请各位大侠讨论,是否还有其他因素?

另外,对于锥度的选择,对不不同工况,应当有最优锥度。目前正在找算法,各位大侠如有兴趣,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不用键传递扭矩?锥孔过盈好安装,但锥孔配合加工难度大。

网友:
锥孔优点是对中性好
缺点难加工,难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键传递扭矩?锥孔过盈好安装,但锥孔配合加工难度大。

也不好检测。

网友(点评):
我们还是用圆柱孔,油煮后比较容易装配,只是拆卸非常困难。所以锥孔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拆卸比较方便。

楼主:
其实我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多讨论,我们的都可以多学一点。理越辩越明

网友:
经常拆卸,用锥孔方便,加工也不难,机床精度没问题,轴与法兰配研检验,接触面积达到就可以了。
锥度是有推荐值的,一般1:10,过盈量与传递扭矩需要计算,控制压入量,比较大的用油压。
圆柱孔,用胀紧套连接很方便,轴与孔间隙配合,方便拆装。

网友(点评):
膨胀轴套不错,还可以够买到成品,使用方便

网友:
圆锥配合比圆柱配合有更多优点:
(1)圆锥配合对中心性能好。圆柱配合在有间隙存在时,孔与轴的中心线不可能重合。圆锥配合只要轴向压紧,就能使锥孔与锥轴的中心线重合,即使多次装拆也不会使同轴度降低。
(2)圆锥配合的间隙大小可以调整。由于机器磨损而使间隙增大时,可恢复到原设计要求,从而延长使用寿命。
(3)圆锥配合在轴向力的作用下,可以保证自锁,并能传递扭矩。且装拆也比较容易。

加工时可以在内孔涂上红色印泥或者红丹粉,与轴配合检测。

网友:
最近在看机械手册,上面提到圆锥的过盈配合多用于承载较大和多次拆卸的场合,圆柱的过盈配合多采用温差法,多用于轴毂连接。算是照搬了,见谅。

网友B:
我一直郁闷锥孔配合的过盈量如何计算???

网友:
其转矩选用多大的锥度 及过盈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郁闷锥孔配合的过盈量如何计算???

过盈量可以使用弹性力学算出来,好像目前有人推导出来这个公式。但是你要知道自己的前提,需要多大的过盈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过盈量可以使用弹性力学算出来,好像目前有人推导出来这个公式。但是你要知道自己的前提,需要多大的过盈 ...

求指教

网友(点评):
徐芝纶的弹性力学上面就可以查到公式

网友(点评):
徐芝纶的弹性力学上面就可以查到公式

网友:
一般场合中,应用最广泛的还是用平键的圆柱配合,当然圆锥也有不少,但也带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指教

谢谢 指点

网友(2016-10-19):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郁闷锥孔配合的过盈量如何计算???

下载些文献看看

网友:
之前皮带轮与轴使用锥度配合,加工单配,又没配好,结果后面皮带轮上面的键槽被打烂了

网友:
准备在什么软件上做算法?

网友(2016-12-04):
适用于大惯量结构连接:
1、锥度1:20比较好。
2、轴上下均设键槽,键与轴过盈,键与孔过渡,键液氮冷冻装入轴。
3、轮内圆开几个周向凹槽,用水或油常温压力涨开轮装入轴。
4、关注超速时的锥面压应力,严格计算过盈量。

网友:
轴向受力的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