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阀四缸,各缸运动同步问题?

楼主(2016-09-01):
请教各位大侠,如果是液压缸的话,对同步的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是不是可以仅靠在各缸上的一个金属环,即使各缸不同步,使得此环受力为超静定结构。依靠金属环强行使得四缸同步。如若不行,是不是在液压回路中加某种阀就能实现同步(阀貌似不便宜)。如果是气缸呢,是不是情况差不多?我表达得可能不是太好,如果各位大侠看懂了请指教指教。

网友:
压力取决于负载!

网友:
我们曾经用过液压回路加平衡阀,使油缸同步。同步的问题还是要看行程,行程短容易实现,行程长,比较难以实现同步。

网友:
一般采用液压和机械两种同步方法,精度还要提高,就需要用到伺服阀,比较打杂。液压采用同步阀,精度不怎么好,只能应用一般工况,同步要求不高的场合,加上机械同步,能有好的效果。其次就是同步马达,精度比同步阀好。机械同步嘛,比如双导柱,比如齿轮齿条同步,还有很多,,,,

网友:
多联泵,每个泵对应一条油路,对一个缸供油,以泵的容积精度保证各缸的运动精度。

网友:
气缸肯定不行

网友:
个人觉得现在的方案可行。四个油缸,如果一个快了,那它的负载就增加,负载增加了它就会慢下来。

网友:
如果要考虑同步,这种一泵多缸。一般情况下就不能简单实现的。确实要这么做,就用伺服比例阀吧。但成本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