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送带的张紧?

楼主(2016-09-01):
如下图传送带的定期张紧装置:
摆动螺杆是怎么固定住的?调节螺母是不是连接在电机机架上?

网友:
摆动螺杆销轴固定,调节螺母是连接在电机机架上,调完后,用两个螺母锁紧。

网友A:
看马达没带减速头,固定方式总觉得单薄,设备振动应该蛮大的吧。。。

如果橘黄色的两个轴也是螺栓,调节到位后能锁死也许能安静点。

网友:
摆动螺杆是怎么固定住的?双螺母拉紧
调节螺母是不是连接在电机机架上?是的

网友:
1.摆动螺杆通过销轴固定,图中桔黄色的就是销轴。
2.电机机架上有螺栓过孔,摆动螺杆穿过螺栓过孔并通过调节螺母与电机机架连接紧固。

网友:
1.摆动螺杆销铰接在基座上
2.调节螺母不连接在电机机架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马达没带减速头,固定方式总觉得单薄,设备振动应该蛮大的吧。。。

如果橘黄色的两个轴也是螺栓,调节 ...

还可以这么玩?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现有条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这么玩?

为何橘黄色是螺纹锁紧会降低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