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缸平台强度分析计算

楼主(2016-09-02):
1,列出详细分析计算过程工作步骤;
2,划分出需要强度计算的部件,列出你将来工作的具体数学计算方法、步骤、和强度判定准则(保证5-8倍安全系数,或者按可信度准则>=99.999%);

3,对2项中的具体计算方法,罗列出全部工况输入条件和输出结果。

网友:
这计算不是一般的,望尘莫及

网友:
已经有了三维模型,何不直接仿真?

网友A:
  你打算出多少钱。

网友:
你在开玩笑吧!

网友:
莫非论坛是他家开的》?

网友:
为什么我印象中斯台是先算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算出多少钱。

简单描述一下过程就可以了

网友:
跪求大神来分析计算,我看着应该有好几页计算公式~~吓尿了都

网友:
但就强度计算的话,不外乎关于各个部件的计算。
1,静力学计算
1),活动空间计算,确定边界,
2),活动空间刚度计算,找出最不稳定状态的刚度。
3),根据负载情况计算静态条件下结构受力。
2,动力学计算
1),根据平台速度要求,平台负载,平台加速度,反求各个输入端力矩,各个关节的受力
2),上面需要在全活动空间下计算,所计算的刚度是全空间刚度。
3),各个关节,输入端计算为全空间动态计算。
4),模特卡罗方法(具体方法应该有专门介绍)统计输入力矩分布情况,关节受力情况。
3,步骤1,可以得到静态条件,最不稳定,次不稳定,正常状态下的受力,接下来的计算就是材料力学的问题了。
4,步骤2,可以得到动态下,结构受力情况,通过统计分析,可以得到力矩,力的分布情况。同样,剩下的也是材料力学的问题了。
5,刚柔耦合,刚柔耦合分析可以得到更加接近真实的输入端力矩情况。
6,通过上面的计算,基本上结构部分的受力可以分析了,输入端的力矩情况,总的功率消耗,电机选型,电流等也可以确定了。

网友:
为什么要六个缸,是为了平台有更多的自由度吗,一般用于什么地方?

网友(点评):
是为了刚度,一些振动台就用这种结构

网友(点评):
利用缸的动作达到振动原理,还是振动起来以后,利用缸来消振,是液压缸还是气缸?谢谢!

网友:
怎么没有后续的讨论 了?这么精彩的东西要好好讨论一下呀

网友:
感觉有点无从下手,坐等大神

网友:
想下载,可是钱太少,不好意思只好灌水

网友:
六缸平台,这个计算可能比较复杂了。很难计算的;当然,楼主是大神,挑战一切的复杂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