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压力的趋势图

楼主(2016-09-02):
请教下社区大神,压装时的压配力曲线可否通过有限元分析软件模拟压装过程,得出压力变化曲线?两者是否趋势一致?

网友A:
是可以的,不过跟实际应用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的,不过跟实际应用还是有区别的

趋势应该是类似?那么ansys这类软件能做到这个分析吗?

网友:
量否一致,取决于我们对模型优化的程度

网友:
可以的,只要找对参数。

楼主:
工艺上给出的压力只有一个大致范围,电子压机能将每一段力显示,连起来就是一条曲线。然后我想是不是能够借用有限元分析软件来模拟压装过程,压力曲线可参照模拟的参数进行调节。各位大神意下如何,欢迎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