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零件内圈能否滚花

楼主(2016-09-02):
能不能在图中所示零件内圈(绿色部分)滚花!

网友A:
这里一般都是装配轴承的孔,要求是很高的,你滚花的目的是干什么?

网友(点评):
看透别说透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一般都是装配轴承的孔,要求是很高的,你滚花的目的是干什么?

因为内圈偏小,想滚花之后再车一下!

网友(点评):
听4楼的

网友(点评):
是轴承内圈小,零件车大了吧?

网友B:
1.轴可以滚花,没听说过内孔也可以滚花。
2.内孔小了,可以镗或磨到尺寸。如果量太小,可以镗大,加衬套

网友(点评):
内孔滚花从工艺上是可以实现的,但没有必要。

网友C:
滚花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滚花是可以的

哦,那需要购买什么刀啊?

网友(点评):
楼主先算算划不划算,因为一个内孔滚花刀要好几百呢,如果零件不值这个钱趁早报废重做

网友:
如果孔小的话直接车ok何必滚花,孤陋寡闻没见过内孔滚花刀

网友(点评):
斗是,车到尺寸就行了,为何要滚花再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轴可以滚花,没听说过内孔也可以滚花。
2.内孔小了,可以镗或磨到尺寸。如果量太小,可以镗大,加衬套

我本来想不要加内衬,能滚花的话就简单点!那现在看来只能用衬套这个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需要购买什么刀啊?

有内孔滚花刀的,你可以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轴可以滚花,没听说过内孔也可以滚花。
2.内孔小了,可以镗或磨到尺寸。如果量太小,可以镗大,加衬套

刚百度了下,内孔确实可以滚花。谢谢赐教。

网友:
楼主,刚百度了下,内孔确实可以滚花。就看滚花的量能不能满足加工的要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本来想不要加内衬,能滚花的话就简单点!那现在看来只能用衬套这个办法了!

楼主,刚百度了下,内孔确实可以滚花。就看滚花的量能不能满足加工的要求吧。

网友:
歪门邪道真多。。。。

网友:
肯定是机加工想出的招,不知道行不行的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一般都是装配轴承的孔,要求是很高的,你滚花的目的是干什么?

目测是干大了,想滚花变大。。。

网友:
你怎么不去加热后极冷呢

网友:
有实际碰到过内孔φ40,做了滚花,然后再车下的。

网友:
用焊条平均焊上几道,然后在车平,暂时发现不了任何问题。

网友:
内孔滚花不靠谱,还是故意再车大点,加衬套。可能是唯一方法了。

网友:
自己做的滚花刀  这个机加应该都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