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机架可以这样设计加工吗

楼主(2016-09-02):
红圈圈里的部分焊两块板,然后加工,前后都有,想问这样可以铣的到吗?如果加公差是不是更难处理了?

网友A:
焊接后加工什么内容?描述问题能不能详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后加工什么内容?描述问题能不能详细一点?

就是焊两块15mm的铁板,然后铣到10mm,想直接在机架上安装传动零件

网友(点评):
留量太大了,这么小个面,余量留1mm都完全足够铣出来

网友B:
比较难,如果可以加工完了再焊接

网友C:
可以加工,看零件尺寸和公差要求;如果公差高,需要一次装夹加工。有一点需要注意,应为是框架结构,刚度不是很高,加工时有振动,高精度很难保证

网友D:
这种焊接完的  如果精度要求太高 很难一次性加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难,如果可以加工完了再焊接

你好,因为是想安装同步轮传动的,而且是大跨距,加工完了再焊接会不会保证不了精度要求?如下图

网友(点评):
只是要求同步,建议中间轴加联轴器,或是万向节把偏差消除掉,不要一个整轴联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工,看零件尺寸和公差要求;如果公差高,需要一次装夹加工。有一点需要注意,应为是框架结构,刚度不 ...

请问一般是采用什么加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焊接完的  如果精度要求太高 很难一次性加工出来

哦哦,显然不合理了这种设计

网友E:
分析你要加工板的X轴上的面,你这个东西有多大,需要多大的床子加工?这个你没有考虑。在工作台上如何装夹,只焊一边的板,上床子还要垫平。靠里面的那2块铣床是无法加工的,首先是刀头进不去,就是进去了刀也是弧形运动的。另外机架刚度有问题,铸件最好,板焊接次之,矩管焊接建议加支撑,三角支撑。传动件可以直接安装上去的,板加工好再焊上去。你把传动件放上去我们看看

网友:
图示,内侧的板只能用指状铣刀加工。还得看板的宽度,有没有那么长的铣刀。

网友:
安装同步轮传动,两个安装面平行度要保证,非电机端的同轴同步轮设计成可调整的,保证与电机侧同步轮同轴。安装面加工找满足尺寸要求的卧铣铣床加工。

网友F:
跨度大的话建议使用联轴器

网友G:
铣是可以铣公差精度很难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跨度大的话建议使用联轴器

两端各一个联轴器吗?

网友(点评):
用一个万向联轴器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铣是可以铣公差精度很难保证

就平行度而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析你要加工板的X轴上的面,你这个东西有多大,需要多大的床子加工?这个你没有考虑。在工作台上如何装夹 ...

哦哦,谢谢你的分析,又学习了。我也感觉这样做的话可能没法加工,所以想到社区来交流下,具体是什么地方不合理。另外,传动的图在7楼。就是想把同步轮安装在这几个面上。然后两个同步轮会通过滑块带动一条梁移动

网友:
铣完后再焊接的方案果断否掉,焊接不仅会改变零件的力学性能,还会不可避免的发生变形。本来一个圆孔,你一焊接,直接异形,轴承铁定装不进去,平面度更不用说了。至于焊接后再铣,要看床子的轴高能不能容下机架,还有加工的难易程度。建议焊接后人工时效,消除应力后再机加工,这样才能保证精度。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将焊接好的机架矫形,时效处理,再将钢板锁在机架上,那样也好调整,将来拆卸维修也方便。

网友:
加工完焊接,用工装保证。

网友:
你为什么要这么设计,直接焊接不行吗?为什么又有两块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