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产品“激光直线度测量仪”可以应用在那些地方?

楼主(2016-09-02):
首先想问一下版主,我这样的帖子是否可以发布?若不可,请指正!
如题:想请教一下各行各业的朋友,我司新开发的“激光直线度测量仪”都可以应用在哪些领域的哪些地方?
产品简介如下:(宣传册)

网友A:
1.龙门铣床身导轨直线度检测
2.大型卧车床身导轨直线度检测
3.大型立车X、Y、Z轴直线度检测
4.测床身10m有点短
5.还可以测大型零件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龙门铣床身导轨直线度检测
2.大型卧车床身导轨直线度检测
3.大型立车X、Y、Z轴直线度检测

非常感谢,机床部分的检测是可以的。
还想多了解一下其他领域在什么地方还可以用的到呢?

网友B:
如果测量地面的平面度是否可行?用什么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测量地面的平面度是否可行?用什么方法?

这个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产品,估计近期会推出。
原理是利用可旋转的扫平激光,扫一个基准平面,利用激光接收器接收激光光斑的高度位置,从而确定平面内各点的高度值,计算机通过最小二乘法计算得出平面度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产品,估计近期会推出。
原理是利用可旋转的扫平激光,扫一个基准平面,利用激光 ...

量程呢?

网友C:
重复精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程呢?

量程大概在半径20米至30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复精度呢?

20米范围内,重复精度0.05mm以内。这个之前在计量院测过,不过还没完事。还有其他参数没测完。

网友D:
机床主轴是否可以用这种仪器测量直线度?

网友E:
这个东西当然是用来检测直线度的,产品、工件的直线度测量,比如加工出来的某些零件有这个直线度要求,就可以进行检测;产品的抽检等等,甚至数控机床的工作台、导轨等的直线度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床主轴是否可以用这种仪器测量直线度?

这个也可以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当然是用来检测直线度的,产品、工件的直线度测量,比如加工出来的某些零件有这个直线度要求,就可 ...

我的意思是我的产品可以用在哪些领域里的工件或产品的直线度的检测?
从而我可以有针对性的去开发客户。
比如石油化工企业,是否有需要测量的地方?再或者其他的领域?

网友F:
有没有小型的 , 测量距离在5M 以内的  ?  我们想用在设备的安装上, 一般我们的设备都有2~3 米, 有一些连在一起的可能有4~5 左右。
 这么长我们在安装时很难保证直线度,当然我们要求的精度低点也不影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小型的 , 测量距离在5M 以内的  ?  我们想用在设备的安装上, 一般我们的设备都有2~3 米, 有一些连 ...

你们具体怎么使用?要不我们私聊吧,我电话:13942043501,QQ:494037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