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层参数求教

楼主(2016-09-02):
看到一个日本的镀铬辊,镀铬表面有个参数是Hrms 2um,这个Hrms是什么意思,难道就是普通的粗糙度?一直搞不明白,请教各位专家

网友:
Hrms 就是镀层厚度的意思

网友:
应该是和洛氏硬度层有关。

网友A:
Hrms 2um,确切地说:纯厚度2微米

网友(点评):
指表面镀层,除去打底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Hrms 2um,确切地说:纯厚度2微米

2um,那也太小了吧?对了是喷砂梨面铬,有没有相关的理论依据

网友(点评):
在深圳沙井那边,当时搞苹果接插件碰到过,相当于镀镍的效果,你上那边网一下吧

网友:
HRMS 水平残差,或者叫HRMS水平精度.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控制喷砂粗糙度的吧

梨面铬其实也是硬铬的一种而已,不应该只有2微米的厚度,

喷砂粗糙度是梨面铬的一个重要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控制喷砂粗糙度的吧

梨面铬其实也是硬铬的一种而已,不应该只有2微米的厚度,

那这个和Ra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点评):
建议问下提供图纸的人最清楚,我们都是根据HRMS的意思猜测的,之前也是都没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