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机械加工厂厂房布局请教大师!

楼主(2016-09-02):
     我是做小型加工和结构件加工的 不属于批量生产那种  主要设备有  车 铣   钣金 电焊  钳工  冲床  剪板  锯床  现在想租一个 长33米 宽7米的 厂房  有个院子     设备布局 和摆放有哪些注意的地方  而且有时候会需要喷漆   厂房只有一个大门  属于长条型  门在7米的一头     想请有经验的大师指点 该如果摆放设备   是横着 还是竖着   电焊和钣金  应该在 厂房的里面还是 前面   钳工需要和车  铣   挨在一起 摆放吗?

网友:
把钣金设备尽量放门口吧

网友:
一般是按你工艺流程摆放。

网友:
鄙人在一家号称行业领先的非标上市公司工作,目前2号车间布局如下,仅供参考,具体可根据生产情况安排,摆放尽量符合零件的工艺流程,及方便进出货为准。

网友A:
磨床、车床、普铣都是斜着摆的,与墙大概45度角,中间隔板,数铣和加工中心平行规则摆放,航车全车间都能吊取

网友:
电焊和钣金 放在靠门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磨床、车床、普铣都是斜着摆的,与墙大概45度角,中间隔板,数铣和加工中心平行规则摆放,航车全车间都能吊 ...

为什么要斜着放?万一他加工的是大的工件的话怎么办?

网友(点评):
所以斜着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斜着放?万一他加工的是大的工件的话怎么办?

节省空间,床子比较多。一般普车都加工轴杆类零件,6140的床子。大件很少,一般都外协。

网友:
斜着放节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