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图纸中的TIR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9-02):
请教如图机械图纸中的TIR是什么意思?要怎么理解,同轴度?跳动度?,图中没有标示基准。

网友A:
以下来自网络,我只是个搬运工。
图纸尺寸后面的TIR应该是(Total Indicated Runout)的缩写,其意思是“总指示跳动,总指示偏转, 总指示偏离量, 总体指示偏差量”等总体测量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来自网络,我只是个搬运工。
图纸尺寸后面的TIR应该是(Total Indicated Runout)的缩写,其意思是“ ...

大神能不能就这张图实际举例说明具体怎么理解这个 Total Indicated Runout  感觉还是不明白。

网友(点评):
大概是同轴度最大偏离量

网友:
内孔径向跳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能不能就这张图实际举例说明具体怎么理解这个 Total Indicated Runout  感觉还是不明白。

同意楼上。孔与另一端轴的同轴度。

网友:
好复杂的外国图纸,不遵守国际标准。
据说这个Tir在图纸中具体零件的不同,标注不同。 比如:基准的标注、中心孔(符号)标注、焊接符号标注、锥度或斜度标注、沉孔标注,等。 线性尺寸,简称尺寸,是指两点之间的距离,如直径、半径、宽度、深度、高度、中心距等。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能不能就这张图实际举例说明具体怎么理解这个 Total Indicated Runout  感觉还是不明白。

那请问横向的螺纹孔TIR怎么理解,垂直度?

网友(2017-06-01):
理解为是公差值,即尺寸为:公称尺寸+/- 1/2(TIR前边的数值)。

网友B:
这是哪个国家的标注方法?

网友(2021-01-22):
引用 网友B:
这是哪个国家的标注方法?

美国就是这样标,估计是欧美国家就有这样的标注习惯

网友:
TIR全称确实应该就是Total Indicated Runout(全跳动),但标这个缩写不仅仅指全跳动,我理解是表示“形位公差”。我们美国公司资深技术人员发过来的图纸上,无论是平行度、垂直度、还是同轴度等值的后面都加了T.I.R.。所以,我个人认为这只是形位公差值的统称。

网友(2024-01-31):
总跳动量  Total Indicated Run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