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座大孔里的堆焊处用哪种刀加工比较好?

楼主(2016-09-02):
轴承座大孔因有局部磨损,已堆焊 领导要求我们把空内堆焊处加工平整
不伤害到大孔本体。 大孔直径1000mm

用渡钛刀片加工了,但是刀片老是磨损,

请问各位大神,这要如何是好?

是否可以用合金刀加工?不知道效果是否会好一点

轴承座大孔里的堆焊处用哪种刀加工比较好?

网友:
堆焊后,加工余量较大的话,先用合金铣刀去量,再用涂层刀具精铣。看看行不行。

网友:
合金刀量小点,慢慢干吧,修这种东西最赚钱。

网友:
刀片式盘铣刀加工。

网友:
盘式式铣刀会不会精度不够,堆焊的材料应该很容易被切除啊

网友(2020-12-29):
堆焊后的低碳不锈钢,硬度软,HRC大概是30-40,但是粘。粗加工考虑YG8硬质合金。低速大走刀。精加工用YW2或涂成刀都可以。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