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装配体进度丢失

楼主(2016-09-02):
前几天用SW修改之前 的一个装配体,做了不少更改和优化,包括新增了一些零件,重新替换了一些零件,完成后,零件也都 发包了,今天打开装配体,发现装配体突然变成了几天前修改之前的状态,文件夹里后面画的零件还在,但装配体一夜回到解放前了,我装配体绝对是保存了的,8月26号改的,8月29号打开出图发包还是正常的,今天打开就不对了。非常不解,有知有没有哪位兄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你保存的文件太多乱了。

网友: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内存中的数据没有保存在硬盘上,是你以为保存了。以前有个同事,画二维图时常出现你这种状态,打印存档的图纸在他电脑上找不到电子版的。后来发现,1操作系统还是XP的,2是他电脑同时运行的进程太多,导致电脑反应慢,他按保存,电脑还慢吞吞的运行着,这时他就把CAD程序关闭了,结果就是电子版根本没按最后修改的保存,还是八百年前的旧图。

楼主:
我分析了下,之前存进硬盘是肯定的,因为我改完后之后的几天又打开过几次都还有的,主要原因应该是我电脑上2013版和2016共存的(原本用13版 的,因为还不知道16版在我电脑上运行速度及稳定性怎么样,所以同时在电脑上装了个16版的准备画点小东西用试试。),顺利的话我打算由13版 过渡到2016版上,,这几天经常出现被2106打开过的文档虽然没有人为保存,但是再用2013打开时提示文件打开遇到错误,(估计后台可能有类似自动保存的动作)。这次出现这个情况,我估计是两个版本某些环节冲突造成的。因为在这之前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想直接切到16版上,又担心一旦用的不顺,图档版本又不可逆,再想切回去就比较悲崔了。PS:我这几天小试了下2016版的,发现比13版 的反应有些迟钝 我电脑配置:固态硬盘128G \8G内存、I5 3470,显卡差了点GT630 , 操作系统 WIN7 64位 旗舰版。但和用2013版比,在同一个电脑运行,好像16没有13版的流畅,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两个版本共存导致的。你们有用16版时间长一些的感觉2016版怎么样?

网友:
我画了这么多年的二维,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应该是三维的特殊性造成的。

网友:
13版比16版运行更流畅的这个现象是正常的,新版本软件对电脑硬件要求更高;但以你的电脑配置来说,应该影响不大的,习惯性的感觉而已。

网友:
我遇到过没找到原因。当你打开另一个文件夹的文件时,在推出保存时会有这个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