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选型的讨论,请大侠解释...

楼主(2016-09-02):
关于伺服电机的选型,请大侠们指正解惑:
    查阅了大量资料得出的选型原则:
   1、  惯量匹配  电机惯量与负载惯量的问题(此处很多疑问)
2、  转矩匹配  电机转矩能驱动得了负载
3、  速度匹配  机构经电机驱动后的速度满足节拍
4、  最大转矩  加减速时,电机转矩要大于负载转矩
①、接下来问题来了,有些地方说惯量匹配只在有加减速要求的地方考虑,是否正确?求解释……
②、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最佳范围,有些地方说负载转矩在电机转矩2.5~5倍,可以达到最优,既有利于稳定又有利于控制精度。为什么?
③、普通电机需要考虑惯量吗?
④、如果电机惯量大于负载惯量,是不是很浪费。同时使用起来完全没问题,上述②的范围,只是考虑到负载惯量如果比电机惯量大的话,要考虑这个范围?
⑤、电机惯量与负载惯量比值大于1、小于1 。转矩满足,不考虑控制精度,电机是不是可以用。
⑥、安川的伺服电机,上面有个参数:容许负载转动惯量—有些是电机惯量的几十倍。这是不是与②不符。

网友:
1.‘惯量匹配只在有加减速要求的地方考虑;比较片面。
2.这是电机自身结构存在的局限问题
3.就像你说的有较高的加速要求还是要匹配的
4.不浪费
5.能用
6.人家说了 “容许”

网友(点评):
谢谢,顺道问下,像安川注明容许负载惯量值。我按照这个值做选型就可以了吧。 不用考虑经验数值2.5~5倍了吧

网友(点评):
容许,我感觉就是极限状态了,能满足你的动态性能要求就行,不是精密机床用不到这个。

网友(点评):
伺服选型总是迷糊, 慢慢补!!

网友:
三菱的伺服电机也是要求惯量在多少倍以内的,没错的,人家这么说肯定能用了啊

网友(点评):
也谢谢你的参与和指导。谢谢

网友:
我们选普通电机,没有考虑过惯量。

网友:
有另一种说法,在启动或停止过程中负载的转动惯量和电机的转动惯量对系统的影响具有相同的性质,是叠加的关系,只要总惯量相同,负载的转动惯量是电机的转动惯量的多少倍没有关系。

网友(点评):
你是说系统惯量=负载惯量+电机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