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SW做设计,如何进行文件版本管理的?

楼主(2016-09-02):
如题,最近在梳理项目图档(设备需要小批量量产),因为开发和试用过程中,进行过多次迭代,每次改动,我就把更改的零件、工程图重新另存为新图号、版本标识,然后在发包资料中手动更新BOM 替换原来的导出的CAD\PDF文件(因为输出给供应商不能是源文件,必须导出为CAD和PDF格式 ),感觉这么做很不科学,因为目前团队还不大,暂时还没精力折腾PDM功能,想请教下大家平时是如何进行文件版本管理的?

网友:
这是个很头疼的问题

网友:
这种事头最大,越搞越乱,
如果旧图纸确定不用直接删除就行,不删会越来越乱,新图纸用其名,注明日期。

网友:
1 不必出工程图
2 装配体使用虚拟零部件功能
3 尽量使用新版本,因为新版本有更多针对装配体零件重新命名的新功能

楼主:
删除旧图不行的,用原名替代也不行的,无法追溯,因为我们可以1.0版本出去了,后面又改成了2.0版本又出货了,再后来3.0版本又出来了,前面出去的可能得换掉,也可能不用换,所以图档必须保留,所以得新版本重新赋图号。
我现在就是不太知道SW的PDM功能解决这些问题怎么样,有没有用过的指教指教。如果用它效果良好的话,后面考虑折腾一把。

网友:
这个也涉及到公司的图档管理了
我们公司目前是通过图纸版本号控制
比如
样品图 XXXXX-A00、XXXXX-A01....
小批量图纸 XXXXX-A50 、XXXXX-A51...
成品图 XXXXX-B、XXXXX-C

网友:
新版本软件是包容低版本文件的,所以其实也不要太麻烦了,就放在一起就行;如果想搞好点的话,更新的文件保存时,在文件后面加上版本号,以示区分。

网友:
原来的图纸一般不删,三维图,就这个问题最头痛,不如二维好。一不小心,装配体全乱套。

网友:
一般更改从三维图开始改,改完后更新3D装配图,然后出二维工程图,在工程图纸号后面添加版本号控制,例如 图号-REVA(B/C/D...)
更改ERP里面的BOM及图纸版本号,下发ECN通知相关的部门执行更改。

网友:
我们是采用定期打包装配体来保存不同版本

网友(2020-07-14):
暂时不考虑PDM的话,可以参考下彩虹EDM图纸管理系统,它是PDM的主要区别在于不能导出BOM表,但可以进行BOM的管理,其他功能都有,如:编码管理,图纸版本管理,权限管理等。性价比也更高些,希望能给你起到参考作用。

网友:
没威望下载不了。

网友(2021-06-24):
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2021-12-13):
我们用的上海朝玉的 驭封数据管理系统(图文档管理软件)软件,软件本身就具有文件版本管理的功能,包括正式版本和过程版本。简单实用。

网友:
搜一下evercraft这个产品,专门解决个人图纸版本管理问题的,每次修改都有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