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轧板一般中间厚,两边薄

楼主(2016-09-02):
冷轧板一般中间厚,两边薄,一般5mm厚的料,两边一般多厚?

网友:
冷轧板有5mm厚的?那也该中间厚两边薄了,因为轧辊吃不消,准得弯了。

网友A:
以前在大陆买3mm厚的铁板怎么一边3,另一边2.5很纳闷!台湾板无此现象,一般卡尺你量不出厚薄差异

网友:
没有定数的。

网友:
用的时候还没精确到这程度。

网友:
严格讲是不会超出供货允差。

网友:
5mm 热轧板阿

网友(点评):
为啥5mm就是热轧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大陆买3mm厚的铁板怎么一边3,另一边2.5很纳闷!台湾板无此现象,一般卡尺你量不出厚薄差异

从什么渠道买的板?怎么会差这么多,严重不符合标准。

网友:
买材料还是要通过正规渠道买货,要不会有很多问题的,很多不正规的都以次充好,我们很难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