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标注设置求助

楼主(2016-09-02):
我是caxa实体2016,自带的2D,怎么标注设置的设置好了,打开下一张时候,设置没有了回复到原状,文字设置没有问题,求解!每画一张图都要从新设置,很麻烦,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
肯定是设置有什么没有指定;这个CAXA实体我没有用过,CAXA制造工程师倒是用过。
国内的2D绘图基本上都是抄Autocad的,在Autocad的标注样式里,设置好之后,还要将设置好的那个标注样式设置为当前,才有效。
建议再试试。

网友:
设置完要存名保存,打开下一张,在设置里选择刚才存的名字为当前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因为你根本没有创建新的标注样式

网友(点评):
我这只是截图,创建了的,新来一个图之后又没有了

网友(2018-09-18):
解决了吗?以前用绿色版cad出现了线型设置了就改不回去。会不会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2019-01-10):
被听他们忽悠你,CAXA这是一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