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扶电梯,遇人加速,是什么控制原理?

楼主(2016-09-02):
在市区新修的商场里逛,看见一电梯在那里犹犹豫豫,几乎没有动,走近一看,原来在低速运转。人一站去,电梯立刻加速了。很想知道这种电梯的控制原理,反馈控制是采集的重量信息吗?

网友A:
一般用重力传感,另外还有遮光传感的。

网友(点评):
好像是您所说的遮光传感器,我脚一抬,还没有落在电梯上,就感觉已经加速了。人离开电梯,电梯减速用的什么原理,应该是重力传感器。

网友(点评):
重力肯定要用,可能二种都用上了,

网友:
感觉应该是重力传感器。

网友(点评):
上电梯好像不是。

网友(点评):
是否和行程开关一样,一压就传信号。

网友B:
为嘛不是变频器扭矩监控?

发现扭矩突然增大的时候提速。

网友(点评):
这个有可能。

网友:
有一种设计是:有一个称重传感器检测电梯上的重量,当然重量高于预设的时候,就将控制量输送给变频器进行调速(提高)。当然检测的重量低于预设的值时,就将控制量输送给变频器进行慢速运行。

网友:
一个全景摄像头 发现有人上了就开动 人走了就减速停机 有时候人只是到了附进还没上就开始加速了

网友(点评):
人在附近,没有加速。这种摄像头反馈,该怎么控制?

网友:
重力感应吧,节能设计。

网友(点评):
这样的好处就是节能,应该知道吧

网友C:
出入口各有一光电开关。有人进入入口,腿脚切断光路,电梯知道有人进来,延时一段时间后加速。入口信号一段时间后,出口应能感知有人出去,于是再降速。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试试”骗“过光电开关——找到光电开关的光路位置,高抬腿迈过去,看看电梯还会不会变速。

网友(点评):
入口可以这样理解,出口不是光电开关,当你出口的时候,其他人还在电梯上,电梯不能减速。所以,我觉得出口应该是重力或者扭矩控制。

网友(点评):
正常使用状况下,出入口间距/电梯速度=经过时间,最后一个进入信号的时刻+经过时间=最后一人离开时刻。这个时刻与出口信号交集即为减速信号。所以说“入口信号一段时间后……”

网友(点评):
这样控制是不是很复杂?感觉没有重力传感器简单。

网友(点评):
实地考察一下吧。

网友:
应该是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嘛不是变频器扭矩监控?

发现扭矩突然增大的时候提速。

这个可以将失误降到最低,不过cost有点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入口各有一光电开关。有人进入入口,腿脚切断光路,电梯知道有人进来,延时一段时间后加速。入口信号一段 ...

正解!!

网友:
重力传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嘛不是变频器扭矩监控?

发现扭矩突然增大的时候提速。

如果有异物卡住或小孩卡住脚,电机提速不是更要命?

网友:
为什么不能是红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入口各有一光电开关。有人进入入口,腿脚切断光路,电梯知道有人进来,延时一段时间后加速。入口信号一段 ...

其它人估计都没研究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重力传感,另外还有遮光传感的。

光线感应是大多数(甚至所有)手扶电梯的速度控制信号来源

网友(点评):
重力传感肯定也要,不然超载不报警。

网友(点评):
我的实际感觉,应该是光感和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线感应是大多数(甚至所有)手扶电梯的速度控制信号来源

有道理

网友(2016-11-22):
光电传感器

网友:
没有电梯专业人员回答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