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兴系统WA-31XT普车锥度车不了,走的时候X向和Z向相差3倍

楼主(2016-09-02):
我有台普通两轴数控机床,车锥度的时候出现了轨迹不一样,产品内孔大径51.5,小径52,深度12.4,全角大概42度,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但车的时候,变成如图蓝色线轨迹了,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电脑参数查了没问题,驱动器不会玩,所以不知道,驱动器是华兴spm3500,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用G0车还没有撞车,赶紧烧两根香吧。
G0XZ是指X和Z分别以自己的速度走到终点坐标,轨迹基本上都是先斜线后直线,如果X和Z的移动就相同,速度也相同,轨迹是起点和终点的连续
G01XZ的轨迹永远是起点和终点的连线

网友:
这G0速度够慢的。。。。。。。。。。

网友:
我去!GOO是模态指令,你后面都没有加GO1,你也敢走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G0车还没有撞车,赶紧烧两根香吧。
G0XZ是指X和Z分别以自己的速度走到终点坐标,轨迹基本上都是先斜 ...

正解!

网友:
G0和G1搞错了!应该用G1直线插补,G1XZ直接走成直线;G0是快速点定位,不能用于加工,因为它走的方向方式不固定,比如它可能会先走Z再走X,又可能会先走X再走Z,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G0车还没有撞车,赶紧烧两根香吧。
G0XZ是指X和Z分别以自己的速度走到终点坐标,轨迹基本上都是先斜 ...

高手

楼主:
不好意思,昨天没发现,输入的时候输错误了,早上重新开机才发现,改了就没事了,是自己粗心大意了,没撞是因为我后面有F50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