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选择求助

楼主(2016-09-02):
求助大神,怎么选定这个冲出,拜托了。材料Gr15,直径45,长径比1-2,剪切温度600-700摄氏度,剪切力怎么计算?(该用多大冲出,冲床下料)

网友:
考虑长期使用,选3000吨吧。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A:
帮你解决问题,下载还要降点,楼主不厚道吧?

网友B:
提示你轴承钢写错了,剪切力τ=F/S,S=π*d*h,查表得出GCr15屈服强度是518Mpa,转化成许用剪切力,这里取值518就可以,得出力是658.7吨,你在考虑效率和其它问题,在选出适合的冲床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那就选个1000T的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示你轴承钢写错了,剪切力τ=F/S,S=π*d*h,查表得出GCr15屈服强度是518Mpa,转化成许用剪切力,这里取值 ...

在600摄氏度左右,GCr15的抗拉强度是518Mpa?兄台,你查的表能否拍个图片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600摄氏度左右,GCr15的抗拉强度是518Mpa?兄台,你查的表能否拍个图片给我?

对于这一点层主说的是,我忽略了温度的影响,对楼主感到抱歉,网上查了一下,600度高温下,GCr15连铸坯屈服强度是250Mpa,不是抗拉强度,楼主可以换算成许用剪切应力。参考网址:http://wenku.baidu.com/link?url=nGESVdrpFjcjo1cP3NkxunChpX95Lzvg45JREOuo3pFSsu84IUFk_ZcJgpKAbsxhxVc7MWp3GjJ4-G85mgMeShUaDKsxdlx__UfENexXez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解决问题,下载还要降点,楼主不厚道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传上去的,系统自动要求的吧?兄台如果不介意留个邮箱,我私发给您,让您指导一下

网友(2016-10-04):
可以考虑用摩擦压机,模具用导柱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