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螺母中有三个小铜块,铜块是如何安装到圆螺母上的

楼主(2016-09-02):
圆螺母中有三个小铜块,请问小铜块是如何安装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紧用

这个知道,就是想知道,铜块如何与圆螺母配合在一起

楼主:
铜块与圆螺母配合关系是什么

网友B:
螺母先做底孔,铜垫放入后再一起车螺纹

网友:
先做底孔,然后径向放入铜垫,再一起车内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母先做底孔,铜垫放入后再一起车螺纹

先做底孔可以,但问题是底孔尺寸如何控制,如果顶铜块的顶丝是m10,底孔是8.5 钻头加工的,底孔尺寸如何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冲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