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选型求助

楼主(2016-09-02):
扭矩3000,转速20RPM。2秒左右换向一次,回转精度每转动一周停止时误差不超过5°之前使用伺服电机,但电机加减速机长度接近一米。现在想用液压马达来替换掉伺服电机和减速机。液压马达最好是孔输出形式。
请教各位大侠用哪种液压马达能达到这种要求。

网友A:
摆线马达,低速大扭矩。

网友B:
功率选15Kw

网友C:
扭矩3000,转速20RPM。2秒左右换向一次,回转精度每转动一周停止时误差不超过5°之前使用伺服电机,但电机加减速机长度接近一米。现在想用液压马达来替换掉伺服电机和减速机。液压马达最好是孔输出形式。
请教各位大侠用哪种液压马达能达到这种要求。
我来说几句:1.换成液压马达,成本测算过吗,如果是单台设备,可以不考虑,如果是批量要测算过方案的成本性;
2液压马达换向冲击 ,在设计油路中一定要考虑好。如果马达排量选小了,所学的扭矩就需要很大的压力,压力大后换向冲击比较大,影响马达使用寿命。
3.每次停止位置误差要保持在5度;转速传感器与马达输出轴怎么测量要考虑情况。
4.液压马达提供动力源的液压系统一定考虑整体的清洁度和散热问题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摆线马达,低速大扭矩。

现在担心摆线马达配编码器能不能达到要求的精度。如果停止位置不准确会对性能有很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选15Kw

裕多大,能不能贴个计算过程。

网友(点评):
因为我接触几种类似情况。计算的话要小得多。我虽然是半个学院派,但始终以实际经验为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扭矩3000,转速20RPM。2秒左右换向一次,回转精度每转动一周停止时误差不超过5°之前使用伺服电机,但电机 ...

非常感谢大侠的回复。
之前的方案安装空间不够,以前很少接触液压方面的东西,如果方案可行,暂时不考虑成本方面的问题。另外如果不用减速机的话,马达只需要转动50~80°(需能够调整),用双叶片摆动液压马达或者齿轮齿条式摆动马达应该可以用在此类工况。只是不知道实际使用时精度问题能不能保证。

网友:
负载的惯性大不大?大的话要控制在5度内很困难。

网友:
可以实现你需要的功能  微信917568233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侠的回复。
之前的方案安装空间不够,以前很少接触液压方面的东西,如果方案可行,暂时不考虑 ...

能否才用齿轮齿条缸,替代用

网友:
推荐力士乐的MCR系列径向柱塞马达,最低稳定转速0.5rpm,都不用加减速机.还可以自带转速传感器,至于停止精度那就得用电想办法了...

网友:
注意:一定要用开式系统,闭式系统转速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