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长轴寻求外协加工矩形花键(100kg/件)

楼主(2016-09-02):
如附件,1.2米长、120kgs异形零件急需外协加工,寻求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小批量、多批次(10~50pcs/batch),山东周边最佳

楼主:
没高手留意到我么

楼主:
普通的花键立式铣床所加工花键的产小,对于长花键轴,普通花键铣床难以胜任,如有一长3500mm的矩形花键轴,规格为6×102mm×87mm×26.1mm,材料为合金钢,有调质硬度要求265-285HBS。从其规格可看出,该花键轴齿数少,齿宽大。该花键轴的形位公差和表面粗糙度值要求很低,齿两侧面的对称度仅为0.12mm。为能加工出这一长且精度要求较高的矩形花键轴,借用了QH2-007/1型压缩机转子专用铣床,该设备可加工长4500mm、直径达320mm的工件,所要加工的长矩形花键轴在其加工范围之内,该设备的分度精度和铣削精度也较高,切削功率大,运行平稳,刚性好。

铣长矩形花键轴的铣刀为标准直齿三面刃圆盘铣刀Φ100mm×16mm。为了逐个铣削出长矩形花键轴上的六个键槽,该专用铣床的主轴在铣削过程中不能转动,这就需要把驱使主轴运转的其中一个锥齿轮拆掉,主要和滑板箱的传动链脱##定机构。

刀具的安装和铣削过程,两片铣刀之间用刀垫隔开,刀垫的轴向尺寸要保证两刀片切削刃之间的距离为齿宽的最小实体尺寸,同时要保证两切削刃的对称中心面与花键轴轴线等高,相当于用成形刀铣齿宽,花键的齿宽公差和两侧面的平行度可很好的保证。

在铣出全部齿侧后,再铣槽底圆弧,槽底圆弧铣刀可用一旧的Φ130mm×20mm的三面刃铣刀磨出与槽底相同的圆弧,用铣刀可依次铣出六个槽底圆弧。

用上述方法顺利加工出了长矩形花键轴,齿两侧面的对称度小于0.12m,齿侧表面粗糙度为Ra3.2μm,完全满足质量要求。
相关产品:立式铣床(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