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5.0角度标注问题

楼主(2016-09-02):
我用pro5.0创建平面时,系统显示与之相交的平面角度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标注的角度是和它半圆相补的那个,请问怎么修改?谢谢高手们。

网友:
说的啥?  上图啊

网友:
把建立的基准换一下。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是不是锐角和钝角的问题,你想标注锐角或者钝角,给出的却是另一个?

楼主:
我画斜齿伞齿轮时,想镜像渐开线,镜像渐开线的基准是平面,这个平面和另一个平面形成一个角度,这个角度是用关系控制的,可画图编辑时只显示与之相补的角度,画过齿轮的高手应应该明白了吧,所以请高手帮忙。谢谢!

楼主:
这是我画的图,不解请求高手

楼主:
我上图了,求解啊,急!

楼主:
我搞弄了几天,终于明白了,问题虽简单,就是没有人肯赐教,只有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