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压盖螺栓被折断

楼主(2016-09-03):
这是一个齿轮箱输出法兰,输出轴和法兰通过花键传递扭矩,有两条8.8的螺栓固定一个压盖来固定法兰,机器用了两年之后,其中一个螺栓折断(六角头和螺杆处折断的),法兰脱落了!想请教各位师傅,这个压盖螺栓并不传递扭矩,仅起压紧压盖的作用,怎么会被切断?

网友A:
没看明白这个螺栓为什么不传递扭矩,两个法兰盘就是靠螺栓传递的吧

网友B:
花键磨损,螺栓受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键磨损,螺栓受力

有这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这个螺栓为什么不传递扭矩,两个法兰盘就是靠螺栓传递的吧

螺栓压住压盖,压盖限制法兰的轴向运动,正常情况下螺栓不传递扭矩

网友(点评):
你把螺栓拆下来看看结构吧,我估计扭矩就是靠螺栓传递的,螺栓传递不够的话以前用的还加一个端面键,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键磨损,螺栓受力

不过输出轴花键和法兰盘还没有磨损到相对滑动的状态,后来检查了下,齿轮箱内各轴的轴承也都没问题

网友(点评):
有两条8.8的螺栓固定一个压盖来固定法兰,这个法兰是固定在万向轴上吗?

网友:
这好像是轧机减速箱的输出轴?法兰的内孔是花键,并和齿轮箱输出轴花键键连接?法兰通过两颗螺栓又和万向传动轴连接?不是非常明白你的整个结构关系?

网友:
先上结构图,再做分析。一般传动机构螺栓等级为10.9

网友:
承受拉力吧

楼主:
手头没有结构图,徒手画一个吧(画的不太标准,就是示意一下),这是一个分动齿轮箱,一种机械车的走形系统的动力传递用的

网友(点评):
螺栓上紧的话应该是螺栓先受力吧,螺栓断了花键才起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有结构图,徒手画一个吧(画的不太标准,就是示意一下),这是一个分动齿轮箱,一种机械车的走形系统 ...

看了图,可能是因为花键配合长度不够,加之万向传动轴,不是刚性连接。如果法兰盘和花键轴因为配合间隙产生角位移,法兰盘和万向轴的一半的重量会对两颗螺栓产生弯矩。所以螺栓断了,法兰会脱落,说明螺栓在受力。加长花键配合长度,花键配合间隙小一些。或许效果好一些。感觉压盖在这里好像没有作用,法兰盘和花键轴直接连接就可以了,是因为法兰盘没有加工吗?还是其它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图,可能是因为花键配合长度不够,加之万向传动轴,不是刚性连接。如果法兰盘和花键轴因为配合间隙产 ...

因为从传动轴是可伸缩的所以传动轴应该不会给法兰施加太大的轴向拉力(可能会有,但是很小),而且在有时候车运行的时候按照规定传动轴必须拆掉,所以分动箱上的法兰如果没有压盖固定的话法兰就有可能沿轴向运动而掉下。根据你的分析,应该可能就是间隙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如果不是万向传动轴,就不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键磨损,螺栓受力

或者是安装时干协啦,造成螺栓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