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ANSYS哪个插件做噪声分析好

楼主(2016-09-03):
最近在学ANSYS,想要做一个噪声分析,不知道是workbench好用还是CFX好,顺便求一下教程啊~~~~谢谢~~~

楼主:
没人回复啊~

网友A:
只有在ANSYS/Multiphysics 和ANSYS/Mechanical中能进行声场分析,通常包括对流体介质及其周围结构的建模。典型感兴趣的是不同频率的声波在流体中的压力分布、压力梯度、粒子速度、声压级及声波的散射、衍射、传输、辐射、减和散射。耦合的声场分析将考虑流体结构的相互作用。非耦合的声场分析模型只考虑流体而忽略任何流体结构的相互作用。

ANSYS程序假定流体是可压的,但只允许压力与平均压力相比有较小的变化。而且,流体假定为非流动并且无粘的(即粘性不引起耗散作用)。假定平均密度和平均压力不变,压力求解偏离平均压力而不是绝对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在ANSYS/Multiphysics 和ANSYS/Mechanical中能进行声场分析,通常包括对流体介质及其周围结构的建模。 ...

我只是要做一个简单地噪声分析,得到一个类似下图的噪声图,也要用ANSYS/Multiphysics 和ANSYS/Mechanical么?用CFX或Fluent可以么?

噪声图

噪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