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球受力如何?

楼主(2016-09-03):
一来有闲,二来兴趣,上个题目玩玩!会玩的可以把计算过程贴上来看看!

网友A:
修正编辑错误,插图美化。。。

根据5楼的指示,再次编辑。。。

网友(点评):
我做的时候一不小心微分就做错了,所以没得正确的结果。发题上来也是看看别人的微分答案

网友(点评):
额。。。式三在文书编辑的时候, 指数没消干净,应为4,不是24.

网友:
第一步就出问题了,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3楼不是有答案么!

网友(点评):
我想知道我这三个公式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正编辑错误,插图美化。。。

动侠也太认真了好感动,本来我看别人解题也就看看解题思路就可以了,
至于数字或者符号写错我是不在意的。为了感谢你的认真我也帮你改次符号

(怎么会有两个回复贴的 )其实改好也没多少人看,真会看的,不在乎看数字和符号,是看那种数学内在美!

网友(点评):
嘻嘻, 想完美,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正编辑错误,插图美化。。。

动侠也太认真了好感动,本来我看别人解题也就看看解题思路就可以了,
至于数字或者符号写错我是不在意的。为了感谢你的认真我也帮你改次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正编辑错误,插图美化。。。

根据5楼的指示,再次编辑。。。

http://www.cmiw.cn/thread-469698-1-1.html
又换风景了,里面花花草草认识你么

网友(2016-11-09):
这题直接对AO的距离求对时间的二阶导数可得小球的实际加速度,但算出来和答案对不上。

网友:
更正一下,是AO的垂直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