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预载荷方式供参考

楼主(2016-09-03):
这是轴承常见的预载荷方式,有定移预载荷和定压预载荷两种,有设计需要的社友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
谢谢分享,这好像是SKF轴承手册上的。我们采取内外隔套,利用内外隔套的厚度差,定移预载荷。

网友(点评):
不是SKF样本上的。

网友(点评):
不是SKF,那就是NTN上的咯

网友(点评):
也不是NTN

网友:
LZ,图片来源?

网友:
轴承的安装方式还是挺有学问的,方式多种多样。

网友:
预载多少合适。

楼主:
这个需要根据具体移动载荷大小来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根据具体移动载荷大小来确定。

"移动载荷"是什么?

楼主:
预载荷其实就是提前增加的载荷,打个比方,如果在正常工作时,轴承会因为受力而发生变形,这个变形量会影响丝杠精度。为了在受力时,即使轴承有些变形或位移也不影响丝杠精度,就要提前增加一个载荷,使这个载荷和正常工作受力载荷能基本抵消,这样丝杠精度就能保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载荷其实就是提前增加的载荷,打个比方,如果在正常工作时,轴承会因为受力而发生变形,这个变形量会影响 ...

"就要提前增加一个载荷,使这个载荷和正常工作受力载荷能基本抵消,"
晕,你这谬论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