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示圆圈内标注含义

楼主(2016-09-03):
各位前辈,请教下图中红色圆圈内的标注是什么意思?标注在两个面的交角处,感觉像倒角,可是不确定。多谢各位相助。

网友:
不要凸起,下凹0.4~0.9

网友:
一言一句德国标注,倒角C0.4-0.9

网友:
感觉楼上说的都有道理,建议上全图,第一感觉是倒角,不过国标中没这个标法,符号不对,1楼说是下凹,那意思就是0.4-0.9的槽,槽我也没见过这么个表达法,建议上全图,看是按国标的还是美标的还是其他国家的画法。

网友:
最好贴个全图,这样更准确

网友:
哎呀,前两天翻老工艺工程师共享的电子资料看见过,第一次看,当时忘记做笔记了印象不太深。

网友:
以前在社区看到过,忘记是那位大侠的图了,借画献佛

网友A:
表格第5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格第5个

谢谢大侠,受教了。解释的好详细,太有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