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机械工程师职称考试

楼主(2016-09-03):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1分,共计50分)
1.在工程图样上,齿轮分度圆的线型为 A )
A)细点划线        B)粗点划线      C)细实线          D)细虚线
2.尺寸Ф50H7的 D )
    A)上偏差、下偏差均大于0           B)上偏差为0,下偏差为负值
    C)上偏差、下偏差均小于0           D)上偏差为正值,下偏差为0
3.图样上四个相同螺纹孔尺寸标注的正确方法是 A )
A)4×M6          B)M6×4          C)4-M6         D)M6-4
4.表面粗糙度Ra的数值是 B )
A)以mm为单位   B)以μm为单位 C)以nm为单位  D)百分比数值
5.影响产品制造质量的因素中,除了人、机、方法、材料、和测量外,还有 C )
    A)工具夹具   B)定位装置     C)环境      D)量具
6.圆柱上标注的径向圆跳动公差主要是限制零件的(
     A)圆柱度与直线度误差          B)圆柱度与同轴度误差
     C)圆度与直线度误差            D)圆度与同轴度误差
7.在液压系统中,控制油缸活塞运动的速度,一般采用(  D )
    A)溢流阀      B)调压阀       C)节流阀          D)单向阀
8.用于连接的普通螺纹与用于传动的丝杠相比较,其主要设计特点的差别是(  D )
    A)强度高   B)自锁性好      C)效率高      D)便于加工
9.当零件的两个加工表面的尺寸精度与形状精度的要求均很高,同时它们之间的位置精度要求也很高,在设计工艺过程和选择精基准时,遵循的基准选择原则是(  D )
    A)基准重合      B)基准统一    C)自为基准     D)互为基准
10.某机床主轴材料为38CrMoAlA,需渗氮处理。在进行该主轴工艺路线设计时,渗氮处理应安排在(  C )
A)粗加工前                          B)粗加工与半精车之间
C)粗磨与精磨之间                    D)半精车与粗磨之间
11.钎焊工艺方法是(  C )
A)钎料和焊件都熔化                    B)钎料和焊件都不熔化
C)钎料熔化,焊件不熔化               D)钎料不熔化,焊件熔化
12.属于压焊的焊接方法是 A )
    A)摩擦焊         B)气焊       C)电弧焊       D)埋弧焊
13.下列中属于技术发明的知识产权是 A )
A)专利权       B)著作权          C)版权       D)商标权
14.ISO14000标准是 A )
    A)环境管理领域的标准                   B)质量管理领域的标准
    C)技术管理领域的标准                   D)工业管理领域的标准
15.ISO19000标准是 D )
    A)技术标准    B)通用工业标准     C)产品质量标准    D)质量管理标准
16.为检测机械设备噪声值,一般要采用 B )
A)频谱仪     B)声级计      C)万能测振仪    D)激光干涉测振仪
17.将微型计算机的基本硬件连接的总线是  (  C )
    A)数据总线、地址总线和外部总线
    B)控制总线、系统总线和数据总线
    C)控制总线、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
    D)控制总线、数据总线和内部总线
18.16位I/O端口地址线可以寻址的地址范围为  (  C )
    A)16K     B)32K      C)64K               D)128K
19.现代机械制造自动化的技术内容是加工作业自动化、物流自动化、管理自动化和(  D )
A)柔性自动化   B)设备自动化   C)刚性自动化   D)信息自动化
20.物流系统应包含的基本功能是上下料/装卸功能、传输/搬运功能和(  D )
   A)管理功能                     B)信息采集功能
   C)信息处理功能                 D)存储功能
21.轴线垂直相交的两圆柱体,下图所示相贯线画法中正确的是(  B  )
22.滚动轴承内圈与轴颈之间的配合可以为(  C  )
    A)基孔制间隙配合                B)基轴制间隙配合
    C)基孔制过渡配合                D)基轴制过渡配合
23.为保证齿轮副侧隙,圆柱齿轮齿厚公差的(  D  )
A)上偏差为正值,下偏差为0
B)上偏差、下偏差均为正值
C)上偏差为正值,下偏差为负值
D)上偏差、下偏差均为负值
24.高速传动精密齿轮、镗床镗杆、压缩机活塞杆等要求耐磨和尺寸精度高的零件常采用的热处理工艺是(  C  )
A)渗碳      B)碳氮共渗           C)渗氮     D)感应加热淬火
25.精度较高、便于携带、常用于测量大型铸锻件和永久组装件的硬度计是(  D  )
A)洛氏硬度计  B)布氏硬度计  C)维氏硬度计  D)里氏硬度计
26.用于制造凸轮轴、连杆等零件的铸铁材料是(  D  )
A)灰口铸铁    B)球墨铸铁      C)蠕墨铸铁      D)可锻铸铁
27.只能承受轴向载荷的轴承是(  D  )
A)圆锥滚子轴    B)调心球轴承   C)滚针轴承    D)推力球轴承
28.开式齿轮传动的最常见失效形式是(  B  )
A)齿面点蚀              B)齿面磨损、齿轮磨薄后被折断
C)齿面胶合              D)齿面塑性变形
29.用于定位控制的电动机应选用(  D  )
A)异步电动机    B)同步电动机   C)变频电动机  D)伺服电动机
30.在车削用量三要素[背吃刀量(切削深度)ap、进给量f、切削速度v]中,对切削力影响程度由大到小的排列次序是(  A  )
A)ap-f-v   B)f-apv      C)fvap      D)ap-v-f
31.在切削加工时,不易生成积屑瘤的被加工材料是(  D  )
A)40Cr       B)45钢             C)65Mn            D)HT200
32.在制订加工工艺规程时,划分加工阶段的作用之一是(  B  )
A)简化生产组织管理
B)可合理使用机床,使精密机床能较长时期地保持精度
C)缩短生产周期
D)降低加工成本
33.为提高刀具的耐用度,在尽量选取较大的切削用量值的条件下选择车削用量的顺序是(  C  )
A)fapv   B)f-v-ap        C)ap-fv        D)v-fap
34.广泛用于制造机床床身的材料是(  B  )
A)铸钢    B)灰铸铁    C)铝合金    D)铜合金
35.预锻模膛设置飞边槽是为了(  B  )
A)提高锻件力学性能               B)使锻件能填充满模膛型腔
C)改善锻件塑性变形能力           D)提高生产效率
36.焊接性能最好的材料是(  A  )
A)低碳钢    B)高碳钢     C)灰铸体     D)镁合金
37.适用于1mm厚铜板的焊接方法是(  A  )
A)氩弧焊    B)埋弧焊          C)手弧焊     D)电渣焊
38.现代企业制度的两个特征是(  A  )
A)产权清晰、两权分离          B)市场经济、政企分开
C)政企分开、两权分离           D)个人持股、两权分离
39.我国专利法规定,授予发明专利权和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实质条件是(  A  )
    A)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         B)新颖性、科学性、实用性
    C)新颖性、实用性、美观性         D)新颖性、美观性、创造性
40.我国现行税种中流转税类包括(  A  )
A)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           B)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
C)增值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D)增值税、印花税、关税
41.总成本按经济职能可分为生产成本、销售成本和(  C  )
A)固定成本        B)可变成本      C)管理成本      D)制造成本
42.在易触电的电气设备上操作时,防止触电的最重要的措施是(     )。
A)带橡皮手套操作                      B)将电气设备接地和接零
C )不接触电气设备中不带电的导电部分   D) 电气设备四周用金属护拦防护
43.用分度值0.02/1000mm的水平仪放在节距250mm桥板上,检测500mm长的平、V组合导轨,其两点读数为:0,+2(格),导轨全长直线度的最大误差是(  D  )
A)0.005mm      B)0.0075mm      C)0.01mm         D)0.015mm
44.某轴类零件由两个V型铁支承其两端的基准外圆,用千分表测量轴上某一个回转外圆,其所显示数值的变动量是(  D  )
A)同轴度误差值   B)圆度误差值   C)位置度误差值  D)圆跳动误差值
45.测量轴类零部件几何形状的误差项是(  C  )
      A)倾斜度    B)平行度   C)圆柱度   D)同轴度
46.传动件可沿轴向移动的连接方式是(  C  )
A)平键连接               B)半圆键连接
C)花键连接                D)楔健连接
47.实现空间任意角度交错运动的传动为(  C  )
    A)蜗轮蜗杆传动    B)直齿圆柱齿轮传动    C)直齿锥齿轮传动    D)螺旋齿轮传动
48.数控机床属于下列现代机械制造自动化中的(
A)物流自动化    B)信息自动化    C)加工作业自动化    D)管理自动化
49.典型的柔性制造系统(FMS)的三个基本部分组成有:加工制造系统、计算机控制系统和(  A  )
    A)物料储运系统                               B)信息采集系统
    C)信息处理系统                               D)监控检测系统
50.设计孔、轴配合时优先采用(
     A)基孔制       B)基轴制         C)非基准制        D)任意基准值
二、简答题(每小题5分,共计20分)
51.零件上表面对下表面的平行度公差值为0.05mm,若要规定该上表面的平面度公差,其公差值与平行度公差值有何关系,为什么。
.上表面的平面度公差数值应小于0.05mm(3分)。因为上表面的平行度公差已经限制其平面度误差不能超过0.05mm(2分)。
52.举例说明在什么情况下螺纹连接需要防松,防松方法可分为哪几类。
.一般螺纹连接能满足自锁条件而不会自动松脱,但在受振动和冲击载荷,或是温度变化较大时,连接螺母可能会逐渐松动。为了使连接可靠,设计时必须采用防松措施。防松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螺纹副间的相对转动(2分)。按其工作原理可分为:
1)摩擦防松。保持螺纹副间的摩擦阻力以防松,如加弹簧垫圈,对顶双螺母等。
2)机械防松。利用止动零件阻止螺纹副间的相对转动,如槽形螺母和开口销等。
3)破坏螺纹副防松。破坏及改变螺纹副关系,例如冲击法。
53.常用的表面处理工艺有哪几种(至少答出5种)。
.酸洗、喷砂、喷丸、发兰、磷化、涂漆、电镀、热喷涂(对1项得1分
54减少机械摩擦和磨损的主要措施有哪些?
答:减少机械摩擦的主要措施有:
1)合理选择配对使用摩擦副的材料(如钢对青铜);
2)确定零件表面合理的粗糙度值;
3)使用润滑油和有极压作用的添加亮晶剂,在摩擦表面生成边界膜;
4)以滚动接触代替滑动接触;
减少磨损的主要措施有:
1) 合理选择配对使用摩擦副的材料;
2) 确定零件表面合理的粗糙度和硬度值;
3) 使用润滑剂,实现液体润滑或混合润滑;
4) 以滚动接触代替滑动接触;
5) 通过零件表面强化、表面涂层提高其耐磨性。
综合素质与技能(第二单元)
简单应用题(共计30分)
、某工件结构如图所示,工件材料的剪切强度=300MPa,卸料力因数K=0.03,采用冲压工艺,试计算落料力、冲孔力及卸料力。6分)
1)落料力:F=1.3LTI=1.3лdlt=1.3×3.14×25×1×300=30615N
2)冲孔力:F=1.3L’TI=1.3лd’lt=1.3×3.14×10×1×300=12246 N
3)卸料力:F=K×F=0.03×30615=918N
、一个带有键槽的内孔,其设计尺寸如图a所示。该内孔有淬火处理的要求,因此有如下的工艺安排(参见图b):8分)
1)镗内孔到Ф49.8+0.046mm;2)插键槽;3)淬火处理;4)磨内孔,同时保证内孔直径Ф50+0.003mm和键槽深度53.8+0.3mm两个设计尺寸的要求。请计算插键槽工序的工序尺寸A2。
1)尺寸链图。A0为闭封环
    2)计算:
A0=A3+A2-A1        A0=53.8+0.3mm
A1=24.9+0.023mm         A3=25+0.015mm
A2为待求尺寸
          53.8=25+A2基本尺寸-24.9A2基本尺寸=53.7
    0.3=0.015+A2上偏差-0
A2上偏差=0.285
0=0+A2下偏差-0.023
A2下偏差=0.023
A2=53.7+0.023-0.285
三、采用标准芯棒、标准钢球、千分表检测普通卧式车床主轴的径向跳动和轴向窜动。8分)
1)简述两个项目的检测过程。
2)如何评定其误差值。
1)主轴径向跳动:(1)将芯棒插入主轴定位锥面上;(2)千分表触头分别置于芯棒的主轴近端和远端两处;(3)回转主轴,检测千分表的变化量;(4)将芯棒拔出,转180º再插入在主轴定位锥面上重复检测程序。主轴轴向窜动:(1)在芯棒伸出端的顶尖孔中放入一个钢球;(2)将千分表触头置于钢球面的最前端;(3)回转主轴,检测千分表的变化量。(8分)
2)千分表的变化量是主轴的径向跳动误差(两次检测的平均值)和主轴的轴向窜动误差。
看图作图:(8分)
1、标注尺寸:小端台直径Ф40h6,轴向长度20±0.01;大端台直径Ф70h6,轴向长度15±0.01,轴向总长100±0.03
2、标注中心孔尺寸数据:基本尺寸:20mm基孔制的空,公差精度等级为7.
3、标注中心线直线度公差:公差值0.03mm。
4、标注外圆锥的圆度公差:公差值0.03mm
5、标注中心通孔的内表面粗糙度:RZ的最大值1.6um,去材料加工法。
6、标注其余表面的表面粗糙度:Ra的上限值为6.4um,任意加工法

网友A:
原来现在的机械工程师评职称也要考试了;之前,我评的时候是只考职称英语。

网友(点评):
听说也考政治了。

网友:
评个机械职称有什么用呢,好像没有什么用

网友(点评):
有时候有用,但现在好像越看越没有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现在的机械工程师评职称也要考试了;之前,我评的时候是只考职称英语。

是公司内部评的吧。

网友C:
不值钱的职称,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值钱的职称,没啥用。。。。

不吧,我看有些公司招聘上面写的具有职称证书的优先录用,应该还是有点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公司内部评的吧。

啊,那肯定是公司内部出任的考试了;我记得前几年有同事申请评中级职称的机械工程师职称,也是参加职称英语考试,还有其他的考试,如计算水平考试,还有出版三篇论文,论文在相关刊物上发表是要给800元的,单位可以报销部分费用。总之没有这样的专业的机械类技术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那肯定是公司内部出任的考试了;我记得前几年有同事申请评中级职称的机械工程师职称,也是参加职称英 ...

是,情况都差不多。有的公司有职称评定资格,可以对员工评职称。专业就不用考了,但英语还是得考的。

楼主(2016-11-01):
2016年8月,我已经取得机械工程师职称证了,是评审通过的,不是考试通过的。

网友:
从来没有考专业的啊,都是外语+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