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把我的图纸干错了

楼主(2016-09-03):
这张图我认为我标注的没有什么问题,立板两边有俩30×30的倒角,结果机加工的人把B向视图当成俯视图,明明就需要两个倒角,结果他给倒了四个,把顶部的板也给倒上角了,导致无法装配,领导看了图纸也埋怨我,意思是我把B向视图放在了俯视图的位置,机加人员看图不认真他不说,倒先埋怨上我了

网友A:
原则上加工错误是机加工人员的为主要,图纸的视力布置的确有点不妥,容易使人看错,图纸的责任为次为轻吧。
图纸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符合三视图的原则,人家比较好理解。

网友(点评):
因为俯视图就是一块矩形板,上面连个孔都没有,所以我就没画,尺寸也都给表示出来了

网友:
你这视图弄得别人都会被转晕!

网友:
你这图画的, 头晕

网友(点评):
我看也晕了

网友(点评):
属于脑筋急转弯

网友:
确实犯晕。

楼主:
怎么都头晕呢,我觉得按箭头指向来看,很容易看啊

网友(点评):
因为你已经看懂了 而且看得非常懂 别人看则不是了

网友(点评):
你这个A向有旋转,最好有个3D轴测图一目了然。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这样容易弄错。要是我的人这么搞,我也会说他,尽量用标准三视图,不要使用向视图

网友(点评):
主要是我想把后视图表示出来,俯视图又没什么用,就这么指了一下,结果还把人转晕了

网友:
图让人晕了,这样就是画图的不对。

网友:
    真要说对错,肯定是加工人员的问题,但是图纸就是设计人员的语言。语言尽量让人好理解。 觉的B向还是放在A向的右边比较好。工厂很多事情根本没必要追究谁对谁错。大家一起干活谁都会犯错,互相理解互相帮忙,有点问题一起商量商量互相配合下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嗯,大侠说的在理

网友(点评):
这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网友:
操作的能简单的就简单,能不看的就不看,你不能要求他和你一样每个标识都读一遍,所以要主动预防这种读错图的事情发生,你那个B向视图要摆开一点,他的粗放可以体现你的细致,别人才能看得到你的优秀之处

网友(点评):
嗯,下回我就得注意这个了

网友(点评):
有道理,特别是第一次干,更应该注意。

网友B:
我个人觉得吧,埋怨你是埋怨对了,从我的角度看,1.你有标视图看法吗?用的是第一视图还是第三视图?2视图这么花方法是可以的,问题是你左边的2个图一个正面一个是反面的,咋一看以为是转90度呢,可你转180度了,中间漏了一个90度的图,或者你标明一下是反面也可以啊。不管是第一视角还是第三视角都没这么干的。都是默认90度旋转,非90度标注选择角度。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我没太看明白,A向指第一个视图,旋转90°是2图,B向指第二视图,旋转90°是3图,没有转180°啊

网友:
主视图可以更换一下吧。总能使用标准三视图描述的

网友(点评):
正反面不一样,三视图想表达出来,只能一面用实线,对面用虚线表示,我觉得那样会乱

网友C:
这样随心所欲的出图,机加出错率极高,建议复杂的零件配上3D效果图

网友(点评):
那得画三维图吧? 我这个没画三维,直接画的二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随心所欲的出图,机加出错率极高,建议复杂的零件配上3D效果图

CAD直接出图,估计没有3D

网友:
我也没看懂图

网友:
我一般3试图都会出,不会省略,方便识图,在加小轴侧图。自己费点事,但是加工那边可以很容看。

网友(点评):
嗯 以后我真得注意这些了,不然是真出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样随心所欲的出图,机加出错率极高,建议复杂的零件配上3D效果图

我去过不少的公司,还单纯用2D设计的极少了。

网友(点评):
没有办法,这个是公司的要求,图纸必须用CAD出,所以不是太复杂的件,基本就不画三维了,否则还得来回倒

网友:
建议楼主画3D的, 出图也方便多了.

网友(点评):
公司规定出图用CAD,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都快忘了三维图怎么出工程图了

网友(点评):
你出图方法就不对,先3D造型,再转CAD出图,比你一条一条线去画要快很多,而且也不会出错.在我刚入门做最简单的图纸才直接CAD画线条

网友:
A B向视图都不对吧。感觉是有点乱。

网友:
你这个放置确实容易错。但仔细看能辨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去过不少的公司,还单纯用2D设计的极少了。

是的,现在很多都是直接三维出图.

搞笑的是我一个同事设计都是用UG, 但是出工程图总是用UG导出三视图dwg格式,然后用CAD标注,醉了

网友(点评):
没什么醉不醉的,大把人这样做,先proe再转CAD特别多,SW一般就很少,因为出工程图方便。

网友:
一张图纸三视图尽量用同一个比例,常见的都是三视图,A向,B向的反而让人糊涂,尽管你的初衷是想把图纸描述的更清楚

网友(点评):
对是的,因为三视图的比例相同,如果用左视图的画,可能看的不清晰,所以我就想用A向,并且把它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觉得吧,埋怨你是埋怨对了,从我的角度看,1.你有标视图看法吗?用的是第一视图还是第三视图?2视图 ...

怪我,我也没看仔细,你的视图方向是有标,标的不明显,b视图名称介于主视图和b视图中间,一般的标法都是放在视图的下面,字体要放大醒目。而且你的a视图已经放大了一倍了,转成b视图为何不放大?容易误导别人。不过你的图确是不清爽,应该说尺寸都能对上,就是图乱放,找起来麻烦,还是应该按标准来,要是复杂一些的图这么个找发,恐怕自己画完之后再找尺寸自己都头疼。总之一句话,不够规范。

网友(点评):
嗯,谢大侠指点,以后我会注意这些

网友(点评):
你这样放大,尺寸是真实尺寸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都头晕呢,我觉得按箭头指向来看,很容易看啊

记得一个老工程师对我说过一句话:你画图不是为了自己能看懂,而是让别人能看懂,多从第三者角度去考虑

网友(点评):
说的是,但我总觉得机加工人员,对图纸的理解应该比设计更深才行啊,你就是靠这个吃饭的啊

网友(点评):
靠这个吃饭对 但是看个图 跟个考试似的 还干活不了

网友:
就差一个等轴侧视图

网友:
反正是没看懂,就看个热闹

网友:
这种简单的零件要弄什么向视图呢,三视图很好布局的,接受教训,以后别这样画图了.

网友:
当你画的图纸好些人都看不懂时 ,那就不是你图纸复杂就是描述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都头晕呢,我觉得按箭头指向来看,很容易看啊

看肯定没问题,但看出问题来了就有问题了

网友:
被叼两句很正常,一个人做一个样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现在很多都是直接三维出图.

搞笑的是我一个同事设计都是用UG, 但是出工程图总是用UG导出三视图dw ...

有什么搞笑的,看上边要求了。现在养成习惯还是这么弄,各有个的好处。我也知道直接出工程图省事,依个人习惯了,速度也不慢。另外就是到成cad的图纸,转换后总是有点变化,看着不爽。

网友:
附加一个3D零件图,看起来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装配图最好标准外形尺寸和装配尺寸,以及焊接要求,具体每个零件的图纸最好单个出图,这样就可以减少出错的几率

网友:
我第一眼看也是四个倒角

网友:
还是按照标准三视图来比较方便,这个图纸确实出的不太好,方便自己方便他人。

网友:
我也吃过这样亏 类似你这个 明明是挖坑给机加
本来的俯视图  然后在下面来个 A向  从下往上 成日本图纸了 我说  2次2个钳工 都加工错了
检查说确实机加错了 我也承认  但是明明是设计 挖坑给机加

网友:
可能机加的没有注意到B向两个字。直接开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随心所欲的出图,机加出错率极高,建议复杂的零件配上3D效果图

这个主意好,加个3D视角更直观。

网友:
焊接图纸最好只标注与焊接相关的尺寸和符号,单个零件的图纸拿出来单独出图标注尺寸和加工要求,这样图纸看起来更简洁。

网友:
确实感觉图纸有问题

网友:
我是一个加工人员,这种错误我也犯过一次。说这是我们的错,但我心里总是很不爽,明明可以简单点的么。还有一个错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师傅,做了有十几年了,有次两个图纸标志对称件,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不对称,就这样加工错了。我想说的事,关于这种情况能不能在不对称的部分特别标注一下,或不要标对称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加工错误是机加工人员的为主要,图纸的视力布置的确有点不妥,容易使人看错,图纸的责任为次为轻吧。 ...

那么,至少那个B向视频不要与主视频的长对齐,错开,不要让人误解;还有那个A向视图,图纸如果够位置,可以画成左视图,不要画成向视图。

网友:
焊起来,继续干,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1、首先图纸出的不符合标准化;
2、你们公司肯定没有工艺指导文件(没工艺人员),居然工人直接拿着图纸干了。

网友:
说老实话,你的视图看的确实是费劲,不是3D画的吗?至少我表达不会你这样,要让人容易看懂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现在很多都是直接三维出图.

搞笑的是我一个同事设计都是用UG, 但是出工程图总是用UG导出三视图dw ...

正确的做法是怎么样啊?小弟现在也是这样的

网友:
这图反正我是头都看晕了也没有看出个所以然。

网友:
楼主知道这是啥玩意儿的吧?

网友:
把A向视图做主视图就不容易看错了

网友:
加工当然承担主要责任。不过呢,你这图画的确实不咋滴!!!!

网友:
价格轴测图很形象的标识出来了

网友:
我也经常有这样的问题,我的解决方法是先三维建模,也就几分钟画好,这样就不会有方向的问题了。
图纸还是尽量按照三视图来绘制,如果不能把所有表示明白,在剖视图或者给定方向。
这方面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你。

网友:
并不复杂的零件,又是A向又是B向,我晕。
图纸力求简单易懂,能1个视图表达清楚的绝不用2个视图。

网友:
这图纸出的 有点混了 最好还是严格按照标准的三视图来画     第一视角或第三视角均可   不要把干机加的想的那么聪明    要站在他们的角度想问题   通俗易懂一点    才不会容易出错

网友:
做个三维图就稳妥了

网友F:
楼主可以看看49楼大侠发的   我们一般是第一视角画图,也有人用第三视角画图,所以图纸要表明第一视角还是第三视角。

网友(点评):
问题是楼主的图,跟这俩视角都没关系了。表明都没法表明。

网友:
没看懂,为啥不拆单件那,你得站在加工人员的立场上看问题

网友(点评):
这是焊接件啊兄弟,要保证的是加工后的尺寸

网友(点评):
这跟拆单件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看看49楼大侠发的   我们一般是第一视角画图,也有人用第三视角画图,所以图纸要表明第一视角还是 ...

是标明   我打错了  哈哈

网友:
说到底还是看图的人不细心。

网友:
第一,你这个图,视图布局混乱。
第二,机械设计出图纸,目的是为了方便加工不出错,而不是仅仅为了图纸正确。
所以,道理上你没错,实际上你的想法就不对。
图纸是为减少加工错误而作的。

网友:
字母 A 有重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得一个老工程师对我说过一句话:你画图不是为了自己能看懂,而是让别人能看懂,多从第三者角度去考虑 ...

这个真的很对,做了十几年机械设计,也在机加工厂做过6,7年,你的图不能说错,但太容易迷惑人了,我们也有设计人员这样出图,被工人做错后工人来吵架,说故意挖坑让他跳。虽说是他没看仔细,但是我们做设计的出图,最重要的是让人家很容易看懂,不误解。

网友:
这图纸出的,这样就能通过审核下发生产了???
完全没表达清楚,你让工人猜呢?闹着玩呢这是!

网友:
图纸的布局太乱了,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加个轴测图。不管哪位师傅加工,就会避免出这种情况了。

网友:
放个3D视图在右下角不就直观了

网友:
而且A作为向视图了,又作为基准,你觉得好吗,有点粗心大意

网友: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手绘三视图,都是用尺一一对应。而你这A、B向视图很难让人对应起来。估计工人即使不出错,读图也要很长时间。

网友:
图纸原理上没问题。基本三视图能表达的,就不要辅助视图了吧。

网友:
图纸不规范是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