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米思米这种定位销有没有国家标准?

楼主(2016-09-03):
图示红色箭头指示的这种结构,我们国家是否有标准?

网友:
印象中应该没有。或者查一下机械手册。

网友A:
没有,这本来就是非标设计中的一种通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本来就是非标设计中的一种通用件

感谢,非标的通用件用的多了,也许就应该形成标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非标的通用件用的多了,也许就应该形成标准了。

我们经常用这种销子,碰到客户不一样,有时是客户指定的标准,有时就是我们公司的内部标准,还真没听说过有国标的,,不过都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