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6工程图卡,怎么办?

楼主(2016-09-03):
要如何设置系统选项的属性才能流畅的出工程图?我主要是出钣金件的工程图,一份工程图大多都50多张图纸。
可能原因:1工程图属性链接太多。2一份工程图图纸创建太多。3零件复杂。4钣金的闭合角。
现象:打开工程图,要等很久才能编辑,等了将近2分钟,关闭还提示保存,关闭还要十几秒。从装配体视图切换到工程图视图也要缓一下才能显示。
钣金带闭合角的出平板型式的展开图就要缓一下了。
以前都没觉得做工程图会这样,一直要等等等的,一个下午都没出多少张图纸。想问下出工程图要注意的一些设置问题,还有造成这种反应慢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网友A:
你这种一个工程图文件装了50个图纸的做法,必然卡,因为加载图纸时要同时打开50个图纸,并同时连接50个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一个工程图文件装了50个图纸的做法,必然卡,因为加载图纸时要同时打开50个图纸,并同时连接50个模型 ...

那就是工程图太多张了,我看过其他公司的图纸,都有出到100多张的,那不是卡死了。前段时间也出过图纸,但是没有太多属性链接,没有带闭合角的,我也出到70张,都没觉得打开还要2分钟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一个工程图文件装了50个图纸的做法,必然卡,因为加载图纸时要同时打开50个图纸,并同时连接50个模型 ...

系统设置里面有什么可以设置下,让出工程图流畅点的吗?

网友B:
换台比你现在好点的电脑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你这工程图也太多了吧!

网友:
分开画就可以了

网友:
一个三维图对应一张工程图,这样才好!

网友:
电脑换台好的,或者试试设置电脑缓存内存(4-8G)。

网友C:
换工作站吧,另外最好将3d模型按照装配顺序或者部类分级出图,不要将整个图纸放在一起,这样每个图纸链接加载的属性太多了,电脑反应肯定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台比你现在好点的电脑就解决问题了!

刚配的5000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工作站吧,另外最好将3d模型按照装配顺序或者部类分级出图,不要将整个图纸放在一起,这样每个图纸链接加 ...

换不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不起

分开出工程图纸应该也可以减轻电脑的负担,不要将整个装配体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开出工程图纸应该也可以减轻电脑的负担,不要将整个装配体都打开。

我还是先把工程图图纸的格式换掉,去掉一些属性链接试试。因为之前出过的图纸没这么卡,后面为了图纸模版更通用性,我把公司名称什么的都做成了属性链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是先把工程图图纸的格式换掉,去掉一些属性链接试试。因为之前出过的图纸没这么卡,后面为了图纸模版 ...

公司名称这些不变的内容在模板里做成固定的好了,为啥要设成链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名称这些不变的内容在模板里做成固定的好了,为啥要设成链接的呢?

要帮别的公司画出图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帮别的公司画出图纸

那就做一个公司的改一次模板呗,链接多了是会影响读取速度的。

楼主:
工程图里,鼠标移到视图框里,鼠标右下角的图标是什么意思?滚动鼠标中键放大工程图,视图的线条会从模糊变清晰

网友(2017-11-21):
哪里有solidworks2016会图人想赚外快的有没有15112112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