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在龙门架上做一个机构来放同步轮请问应该如何设计?

楼主(2016-09-03):
(1)如图所示我想在红圈位置设计一个突块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能让我套上一个同步轮的。(下方的电机也会套一个同步轮然后与上方的一起,组成一个同步带的传送机构)

(2)图中的并不是同步轮而是一个轴承,我的问题是同步带可以直接套在轴承上吗?不会打滑?
(3)轴承是依靠一个螺丝固定的,我的问题是螺丝的牙纹不会损害轴承吗?我知道有些机丝上端是光滑,下端才是有牙的,这种螺丝叫什么?是不是只有长螺丝才有这种机构?(图中不是用这种螺丝)

网友:
小负荷情况下,轴承可以用螺丝做轴,也可以直接当同步带的滑轮,3D打印机就有很多这样的。

网友:
(2)图中的并不是同步轮而是一个轴承,我的问题是同步带可以直接套在轴承上吗?(可以)不会打滑?(不会)
(3)轴承是依靠一个螺丝固定的,我的问题是螺丝的牙纹不会损害轴承吗?我知道有些机丝上端是光滑,下端才是有牙的,这种螺丝叫什么?紧定螺钉)
是不是只有长螺丝才有这种机构?(图中不是用这种螺丝)(凡是挡圈、固定套上都是用这规格)

楼主:
谢谢回答。那么一般来说同步轮的固定是怎么样?@面壁深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