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兴系统WA-31XT普车,Z向加工的时候没力会出现停车

楼主(2016-09-03):
以上设备的配置,Z向丝杆规格是直径32,双螺牙,牙距10。在生产的时候车余量少的时候很正常,但车单边3mm的时候机器就会停掉,打5.5孔有 时候也会停掉了,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不是驱动器的参数没调好,还是驱动器或者电机有问题,如果是驱动器参数没调好,那位大侠知道能给个详细的操作流程吗,(说明书我有,看不进去,也不敢设,怕搞坏了)   还有两台机器同样的配置,每天早上开机的时候拖板走不动,一开动机器就出现41报警跑位,拖板要用橡皮榔头敲几下就可以正常运转了,而且一整天都是正常的,找了好多的技术人员都整不明白,整台机器都拆了重新装过的也一样,驱动器查了也是好的,

网友A:
看看你的程序,不会还是G0走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程序,不会还是G0走刀吧?

是机器的问题,已经有段时间了,机器有十来台,生产的时候基本上都感觉力不好

楼主:
问个华兴的销售人员,说这个驱动器已经停厂好几年了,叫我最好换新点的,可是那RMB啊!!!!

网友:
可能是参数调节问题,可找专业的数控机床维修技术人员来调节伺服驱动器的参数。
只是Z轴有问题,另一根轴没有问题,或者将X轴的伺服驱动器与与轴的更换一下试试,看是否Z轴伺服驱动器有问题;
或者购买一个新的伺服驱动器装在Z轴试试。

网友:
1.“但车单边3mm的时候机器就会停掉,打5.5孔有 时候也会停掉了”,貌似是功率不够。。
2.“一开动机器就出现41报警跑位,拖板要用橡皮榔头敲几下就可以正常运转了,而且一整天都是正常的”,一个可能是Z轴数控参数设置的问题,再一个可能是拖板配合间隙过小,或者有铁屑油泥等需清理,要时常加润滑保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程序,不会还是G0走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