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盈挤压力的计算

楼主(2016-09-03):
电机铝机壳与定子通常都是过盈压装在一起的,机壳是通过拉伸模具制造,最近出现几个装好定子后过段时间机壳炸裂的情况,请问有没有大侠对过盈装配零件之间挤压力的计算了解的,请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
其它都好的话,只能:电机铝机壳与定子用气动量仪选配一下。

网友A:
这个要计算的。估计过盈量大了,或者是孔的尺寸没控制好,过盈量大了,过盈安装后变形过大,内应力大,外壳爆裂。
这里有一个计算公式:http://wenku.baidu.com/link?url=dL9KlRig6fx_ZWkX4gusbOO4S7oauXEtGcGOXKZA6BqfEtKRbKGZEFY-le3Wjcx0Zwb8KO3QIatV5dRv21ZIkyx-jJSV884fr8_E-aJ_Ub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计算的。估计过盈量大了,或者是孔的尺寸没控制好,过盈量大了,过盈安装后变形过大,内应力大,外壳 ...

学习了,不过是引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计算的。估计过盈量大了,或者是孔的尺寸没控制好,过盈量大了,过盈安装后变形过大,内应力大,外壳 ...

这个资料看过,但是他主要是钢件与钢件间的,详细讨论了计算和仿真的误差值并且得出了计算铁件的一个系数,还有就是那很多内容看的还是半懂不懂的,没仔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