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这个图,最后怎么磨内孔和外圆

楼主(2016-09-03):
应该是先磨锥孔后磨外圆,但是需要一个偏心轴做工装,偏心轴的中心孔不知道怎么处理,求帮助w

网友A:
e=1.5未注公差,按如下办法搞定:
1,磨好产品内孔
2,芯棒用四爪夹持磨好,不要动!!
3,指定一个方向!!用百分表把芯棒调偏,偏3mm  (动四爪相对的二个爪子)
4,再反复一对一地把轴线平等度核准。
5,产品上芯棒,夹紧。OK

网友(点评):
大侠,如果使用数控车床,编个程序是不是就可以了?数控没接触过,只接触过普车

网友B:
应该是先磨外圆,然后用三爪卡盘+垫片 磨偏心内锥吧

网友(点评):
没有四爪卡盘可以使用这种,不过误差略大,

楼主:
需要批量生产,工装需要合理设计

楼主:
批量生产,不能这么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e=1.5未注公差,按如下办法搞定:
1,磨好产品内孔
2,芯棒用四爪夹持磨好,不要动!!

批量生产,不能这么做吧

网友(点评):
需要批量做的话,设计一个工装,内孔和外圆偏心,卡盘卡外圆,零件放进内孔,以外圆加工偏心孔,楼主看怎么样

网友:
内孔有阶梯 不好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先磨外圆,然后用三爪卡盘+垫片 磨偏心内锥吧

对于方形工件,用四爪。圆柱形工件,还是用三爪的多吧。

网友:
都少一条80 %接触的问题

网友:
外圆磨好,设计一个偏心工装套外圆,然后磨内圆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