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具求助

楼主(2016-09-03):
铝座孔 72 公差-0.02/-0.03  ,孔的通止规检具尺寸应该是多少

网友:
一般取公差的1/10,如果想要更高的精度,可以取小点

网友:
公差带两端各扣除十分之一的测量误差。即-0.021 ~ -0.029。

网友:
不查表的活,通常来讲:通规72-0.0287/-0.0297,  止规72-0.0203/-0.0213

网友(点评):
看看这个简单,其实内面包含的有委多的实践知识,才是测量中的真技术!!!!

网友:
不去看看书 书上都有嘛

网友A:
通过公式计算(取塞规精度IT7)(仅供参考):
或者写成:通规:71.97  公差 +0.0046/+0.0022
                 止规:71.98   参差 0/-0.0024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公式计算(取塞规精度IT7)(仅供参考):
或者写成:通规:71.97  公差 +0.0046/+0.0022
             ...

可否将你的ExcEl计算表格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公式计算(取塞规精度IT7)(仅供参考):
或者写成:通规:71.97  公差 +0.0046/+0.0022
             ...

通止规计算公式excel下载:

啊,应该是这个结果才对:

网友:
公差0.01
磨损极限EI=工件下偏差=71.97
止规上偏差ES=工件上偏差=71.98
工件基本尺寸=71在(50,80]范围
公差10um要选IT6查表得T=2.8  Z=3.4
算得通规71.9748 公差:0/-0.0028
止规71.98 公差:0/-0.0028

网友(2016-10-09):
0.01的公差,建议别用通止规检测了,用带表塞规测量会更精确一些。

网友(点评):
赞同,6级以上精度不能用塞规了

网友:
0.01的公差通止规是测量不了的。
通止规可以做,但是做了不好用的,难放入,会划伤工件。
建议用气动量仪或电子量仪或带表塞规等数值显示量仪

网友:
IT4-5间了,不推荐用通止规;气动量仪或者电子塞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