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事情做的话可以画一下这个简单图形

楼主(2016-09-04):
能说一下你的画法吗?

网友A:
看错了,是面积0.6倍,重新考虑下

(1. 做50边长的正方形;
2. 复制这个正方形,然后通过缩放,缩放比例0.6;
3. 分别做大、小正方形的一个对角线,然后移动正方形让两个对角线的中点重合(这个很容易判断吧)
4. 以上述中点为圆心做圆,直径为小正方形对角线,圆与大正方形产生交点
5. 利用“参照旋转”(就是普通旋转,然后看下面的选项,用参照),让小正方形的一个顶点跟上述交点重合。

如果你的CAD版本高,有了“约束”的命令,那也不难。不过抛开CAD,这图用三维软件做,就没任何难度了。)

网友:
太简单了!大正方形面积=2500,根据面积比10:6得出小正方形面积为1500,得出小正方形边长38.73,先画个50的正方形,再画个38.73正方形,然后将大小正方形约束一下就可以了!SolidWorks里面好画一点,别用cad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是面积0.6倍,重新考虑下

(1. 做50边长的正方形;

3楼的是数学方法,一点儿技术含量都没有,而且无限小数,你怎么得到准确长度??要的是几何方法。几何方法分析:假设大正方形边长是10*a(为了方便计算),那么小正方形边长就需要=60^0.5a=2*15^0.5*a,关键是怎么得到15^0.5(就是根号15),容易想到直角边是a,斜边是4*a的直角三角形的另一个直角边是15^0.5*a,那么方法就有了。
1. 各种方法得到大正方形边长的十分之一(图中给出的长度是50,那就更简单了),定义该长度是a;
2. 做直角三角形,边长为a,斜边长为4a,得到另一直角边,该直角边长度为15^0.5*a,也就是根号15a,将该直角边长度放大2倍,也就是2*15^0.5*a;
3. 以上面放大的直角边为边长做正方形,该正方形面积是(2*15^0.5*a)^2=60a^2,至此要求的小正方形就做出来了;

4. 做大小正方形的对角线,并移动它们,使它们的对角线中点重合;
5. 以对角线中点为圆心做圆,直径为小正方形对角线,与大正方形产生交点
6. 通过旋转(参照旋转),旋转中心为对角线中点,使小正方形顶点与上述交点重合。
将小正方形生成面域计算面积,正好1500,截图如下(尺寸保留4位小数):

网友B:
这是现在AutoCAD的标准界面吗?
十年没用了,不认识了,世事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现在AutoCAD的标准界面吗?
十年没用了,不认识了,世事变化。

不是,这是Mechanica的界面,就是机械版CAD的

楼主:
其实这个是在网上看到的,自己做了一个绘图动画。应该是比较简单的画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是在网上看到的,自己做了一个绘图动画。应该是比较简单的画法。

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是在网上看到的,自己做了一个绘图动画。应该是比较简单的画法。

命令里面直接带公式,牛X.

网友(点评):
autocad的cal计算命令,很早就存在。

网友:
7楼的CAD用的真熟练,特别是快捷命令。

网友:
7楼的CAD用得真是好

楼主:
网上看到的方法,公式什么的都是网上,拿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
过来膜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命令里面直接带公式,牛X.

是很早的版本就有,但是直接在cmd里面使用的估计不多,连直径半径这么简单的换算都习惯用计算器来算。

网友:
楼主的CAD命令用的很熟练,赞。
fangyunsheng大侠的解答,更可谓深得尺规作图的精髓,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是在网上看到的,自己做了一个绘图动画。应该是比较简单的画法。

这CAD运用的相当熟练!

网友:
赞fangyunsheng的解答。能用尺规作图方法作出才是牛。
就比如说用CAD软件画一个正17边形,和用尺规画正17边形,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