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锈钢针对高浓度臭氧耐腐蚀、氧化问题

楼主(2016-09-04):
我们目前在开发的一款臭氧生成器里面的配件,工作环境高浓度臭氧,目前不锈钢中316L、304/202的都用过了,工作24小时还是有浮锈,后续产品表面经过抛光,钝化处理,效果明显,但是还是不能彻底解决,长时间工作还是锈迹不断增多,求各位社友帮忙支招,或者有其它材料或者处理工艺都可以,非常感谢!

网友:
用双相不锈钢试试。1cr18ni11si4aiti

网友A:
钨铜合金

网友:
不锈钢表面喷涂铁氟龙试一试。

网友B:
配件长啥样?

网友:
用2205或者2507可以试试。
我建议你发个配件图看看,大家才能帮你出主意。那样既节约成本又有效。
如果你配件承受的里不是特别大你可以试试PTFE

网友:
试试高铬合金

网友C:
发图看看配件什么结构,才好决定可以哪种材料替代。

网友:
想下载,可是钱太少,不好意思只好灌水

网友D:
使用双相不锈钢2205  2507试一下  2507要好于2205  我们有欧洲的不锈钢酸洗钝化处理技术  不同于国内的酸洗技术  钝化后盐雾试验达1200小时以上,不知对你们的产品有没有帮助  最好上图 大家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件长啥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图看看配件什么结构,才好决定可以哪种材料替代。

楼主:
产品不受力,需要导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双相不锈钢2205  2507试一下  2507要好于2205  我们有欧洲的不锈钢酸洗钝化处理技术  不同于国内的酸洗 ...

求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双相不锈钢2205  2507试一下  2507要好于2205  我们有欧洲的不锈钢酸洗钝化处理技术  不同于国内的酸洗 ...

你们能做加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能做加工吗

扣扣3293843250

网友:
高级别的不锈钢+镀硬铬工艺可以进一步增强防腐能力。

楼主(2017-08-28):
引用 网友A:
钨铜合金

这个成本太高了,我们是用在臭氧发生器上面的配件

网友(2018-06-06):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2018-10-07):
316L 含钼,本身就可以抗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