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磨床示意图

楼主(2016-09-04):
这是比较简单的数控磨床示意图,有熟悉的社友看看有哪些缺点?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
1,这种机床最怕自身震动
2,要高端加在线检测,不落件自己检

网友(点评):
是的,这种结构就已经决定了。

网友A:
结构挺复杂,没有见过这种磨床;应该是高端的磨床了吧。
请楼主介绍一下性能,介绍一下有几根轴?让我们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挺复杂,没有见过这种磨床;应该是高端的磨床了吧。
请楼主介绍一下性能,介绍一下有几根轴?让我们学 ...

不算复杂,应该算是专机吧。

网友:
线轨强度够么,刚性咋样啊

网友(点评):
这只是参考,具体情况还需要计算。

网友:
磨齿机。成型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比较简单的数控磨床示意图,有熟悉的社友看看有哪些缺点?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作为参考。

磨齿机

网友B:
磨齿机,很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齿机,很常见

是比较常见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