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此夹具的社友吗

楼主(2016-09-04):
此夹具看着比较简单,使用,但从没见过实物,更没有用过,所以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有用过此夹具的社友吗?讲解一下此夹具的优缺点都有哪些?

网友:
德国雄克的样子

网友(点评):
应该是国外的,具体哪家不清楚。

网友:
这叫四轴快换夹具。这种类型的治具,在铝件和小件的大批量生产中常见。主要优点是快速,可靠,缺点是加工力不能大。

网友:
是不是拧紧中间楔块的螺钉,侧向可以同时夹紧上下两个工件?

网友(点评):
恩,应该是的。

网友:
这种夹具的优点很明显,一次性能安装多块工件,进行加工,高效!
至于缺点,我想可能只能加工小件,而且切削力不能太大。可能要应用在五轴或以上数控机床上。

网友(点评):
小件用的多。

网友:
这是芬兰的OK VISE OK钳 可以单个使用 也可以模块化基座化 单个使用的话,根据工件大小自己做一个简单的治具,一个钳子可以夹两个工件,主要针对小型零件加工,夹持端面各种类型,加硬的,软料的,动向钢珠型的,光面的齿面的异形的等,不同端面夹持力不同,
优点:低成本高效率,缺点:精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