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明细表问题

楼主(2016-09-04):
为什么一改变绘图比例,自己定义的明细表的位置就变了,不随着图框变,请知道的指点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啊,多谢

网友:
用的什么版本的软件?

网友:
SW有很多缺陷,我把它当2D的电子图版的,画出的螺纹只是个影子。太差劲了,建议要工艺制模、机加编程的同志还是用UG吧。

网友(点评):
哥们,抹黑SW也不看看楼主发的是哪个软件的问题,有眼睛吗,再说楼主谈的是明细表,你巴拉巴拉什么的,工艺编程,那是一回事吗,长脑子了吗,就出来喷。

网友(点评):
而且solidworks本身也没有什么数控编程的功能,都是由第三方软件商提供数控编程插件,你黑也黑不到点子上,有点智商再出来黑行吗

网友(点评):
“建议要工艺制模、机加编程的同志还是用UG吧。“ 讲实际,人家都有脑子啊。遇事点到为止,何况是论坛。干嘛去黑人呢?

网友:
CAXA 没出过图,不会

网友:
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的吧!你的图框做好了,什么样幅度的图红再导入对应的图框,图框的明细表不会变化的。我以前用过Autocad,现在用UG,都没有你说的问题。. I1 N4 Y! R. {
或者你的操作有问题,将明细表和图形都变成一个块了,一起缩放。

网友(2016-11-04):
没用过,不清楚,可以换个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