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楼主(2016-09-0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有这个一个结构:构件1是固定的,上面装有一个直流电机,直流电机带动构件2绕旋转点旋转,假设初始位置构件1、2成15°,工作时构件2在电机的带动下与构件1成80°,工作完成后,构件2再返回到初始位置。现在问题是:当构件2在工作时,要求它必须稳定,不能来回晃动,而由于电机输出轴存在回程差,造成构件2不能完全稳定,现在加了个气弹簧支撑构件2,但是气弹簧也不稳定,构件2依然存在晃动,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A:
跟回程误差没关系,电机扭矩小吧。再有,直流电机可以调速吗?

网友B:
我们曾经也有过这种动作,是用油缸完成的,也是回程晃动。后来旋转的地方改轴承,回程设置弹簧背压,效果要好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跟回程误差没关系,电机扭矩小吧。再有,直流电机可以调速吗?

用精密蜗轮蜗杆传动,既能自锁,又能传递精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精密蜗轮蜗杆传动,既能自锁,又能传递精确。

是。就看楼主的安装空间和制作成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精密蜗轮蜗杆传动,既能自锁,又能传递精确。

我考虑过蜗轮蜗杆,就像楼上说了,我们这个安装空间很小,然后也找不到加工精度那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回程误差没关系,电机扭矩小吧。再有,直流电机可以调速吗?

跟电机扭矩大小没关系,主要是我觉得主要是内部齿轮精度不高,背隙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曾经也有过这种动作,是用油缸完成的,也是回程晃动。后来旋转的地方改轴承,回程设置弹簧背压,效果要 ...

油缸暂时不行,没有小机器上,没有液压这块儿系统

网友:
改用步进电机吧。控制在哪个点上都可以。

网友:
可以考虑设计个控制器,比如用滑模变结构控制,通过控制电机的小幅动作来抑制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