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件镀铬防锈?

楼主(2016-09-04):
钢件镀铬防锈?
众口烁金

网友A:
钢件镀铬肯定是在一些酸,碱液下具有抗腐蚀作用的,没问题,不可抠字眼

网友:
难道钢件镀铬不能防锈吗?求指点啊

网友:
镀的过程中打底加厚,钝化充分。使用中打点蜡吧

网友:
虽然镀铬可能是为了表面装饰、修复或防腐蚀等其他目的,但也有防锈的作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件镀铬肯定是在一些酸,碱液下具有抗腐蚀作用的,没问题,不可抠字眼

大侠, 主轴外表面是采用什么方法防锈的啊。个人感觉还就得电镀吧,涂漆应该不可取。因为表面容易划伤。Cr元素倒是能防锈。只是不知道是否可取。

网友:
镀硬铬应该还是能防锈的,但是时间长了好像还是会锈。

网友:
钢件镀铬肯定能防锈的,这是防锈的一种方法之一。因为铬的活动性弱,隔绝钢件与空气的接触。

网友:
镀铬主要是为了干什么呢?防锈还是提高表面硬度?

网友(点评):
提高表面的硬度,耐摩

网友:
我中心推广的新型表面处理技术替代传统电镀技术,不仅避免了传统表面处理的不足,且各项技术指标都优于电镀层,在五金、机械、化工、模具、电子、仪器等领域有广泛应用。催化液和传统处理工艺相比,在技术上有哪些创新?1、不用电流、降低了成本、成本仅为电镀镍的二分之一,电镀铬的三分之一,不锈钢的四分之一,可反复利用,大大降低了成本。2、易操作、工艺简单、把金属基件浸入兑好的液体中“一泡即成”,需要再加工时不经任何处理。3、无污染,无毒无味,无三废排放,属国家环保产品技术。4、好处理、使用方便;形状复杂的金属基件都能处理。5、硬度大,硬度增强、催化液泡过的金属基件硬度是电镀工艺的几倍。6、不会生锈,催化液浸泡过的金属基件已渗透表皮里面,不起皮、不脱落、而电镀工艺只是镀表面一层,易破裂生锈。有意者请与我联系。赵;微信(电话)13373390620  咨询QQ;3369098735

网友(2017-05-26):
钢件防锈我觉得要分具体情况:
1、钢件是静止不动的,镀装饰铬效果还可以,在盐雾试验中可以达到24-48小时
2、钢件和其他零件有摩擦和碰撞的话,又是另外的情况了;我也是碰到这种情况,也没办法解决

网友(2017-08-22):
镀铬防锈的啊,铬虽然活泼,但是容易和空气反应形成致密的氧化膜,阻止进一步腐蚀,保护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