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一直加载工作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6-09-04):
空压机一直加载工作的原因有哪些?空压机一备一用,另一台就没有这样的情况,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皮带松了????

网友:
空压机一直加载,原因是建压压力达不到预设压力。达不到预设压力,可能是压缩机的问题,也可能是有空气泄露。

网友:
那么可能这台空气压缩机有问题了,如果它工作时输出的压缩空气达不到压力要求,就不停机,一直在工作中。
原因可能很多,漏气,活塞环损坏,压力继电器损坏,冷却系统有问题,电机有问题,等等。

网友:
不明白,你用的是什么空压机?螺杆?活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