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G怎么画蜗杆

楼主(2016-09-04):
有没有插件

网友:
UG6.0就不要插件了。建导程曲线--计算好作图半径和法向齿形线--作法向齿形曲线--双引导线扫掠--画轴芯--谢谢我

网友:
UG这方面还是那么强大。

网友:
我下了个UG8.0  画齿轮 就只要输入参数   就出来了

网友:
现在最新的UGnx11.0也只有直接生成直齿轮和斜齿轮,蜗轮蜗杆还不能直接生成。
蜗轮蜗杆,可参看这个教程:http://www.ugsnx.com/thread-30945-1-1.html

网友:
UG功能太强,只能慢慢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