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数学问题

楼主(2016-09-04):
空间坐标转化这是哪一门数学课,线性代数和矩阵论上没有

网友:
印象中是空间几何学吧,其它的可能也会提及,但一般只有结果,可能有推导的比较少

网友:
计算机图形学上会有吗?

网友:
高等机构学,机器人技术,很多书里面都有

网友:
介绍本书,《齿轮啮合原理 》 里面有推到过程,《齿轮几何学与应用》也挺好的

网友:
立体解析几何,大学教材没有吗

网友A:
这是几何问题,几何又分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
你的问题属于:立体几何。这书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几何问题,几何又分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
你的问题属于:立体几何。这书有卖的。

图里面二个坐标系:一个叫绝对坐标系,一个叫相对坐标系。

网友(点评):
天花板大侠都说了,立体解析几何,立体几何里不带坐标系。

网友:
找一本数学手册

网友:
数学几何类的书吧。
但现实应用中很少用到的样子,都用电脑绘图了,数控加工编程可能涉及,但也是电脑处理。

网友:
简单一点的就是《张量分析》
再高深一点的就是《微分几何》

网友:
      这个坐标变换公式是由条件的,其中的三个转角参数必须足够小,这样才能省略一些高阶小量。
      楼上的各位提到了空间解析几何。当然,空间解析几何里面肯定是有的,而且是很基础的,基础到甚至直接给出公式。但可惜,普通的工科学生一般不学这门科,所以这对于楼主来说其实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帮助。
       其实,利用我们工科学的基本的线代知识,是可以求出上述公式的。我想给楼主提示几个要点:
       (1)将坐标变换分成4步,首先是平移,然后是分别绕X、Y、Z的旋转。
       (2)对于每一步,写出坐标的变换公式。对于平移,坐标变换只是简单的加减。对于旋转,则牵涉到旧坐标在新坐标上的投影。
               比 如,当绕Z轴旋转时,就有X1=X0×cos(theta)-Y0×sin(theta)。其余类似。
       (3)将每一步的坐标变换公式,改写成矩阵形式,得到变换矩阵。因为矩阵的实质就是线性变换。坐标变换可是矩阵的拿手绝活。
       (4)将每个变换矩阵相乘,考虑到转角较小,省略高阶小量,就能得到你需要的公式。
     楼主不妨花个半个小时试一下,顺便复习一下自己的大学数学知识。

网友:
空间坐标变换的实质是基底变换。这是高等代数的内容,线性代数里可能也有,不过估计大部分学校都不讲。理论力学里也有这部分内容,这是理论力学的核心问题,不过哈工大那本理论力学是没有的,那本书只适合工科专业,要看力学专业的理论力学才行。